[STM32F4] Micropython STM32F4入门点灯

楼主(2023-10-18):
本例程基于STM32F4DISC,主控芯片STM32F407VGT6

楼主:
注意事项

楼主:
引入模块说明
from pyb import LED:引入pyb模块中的子模块LED
import time: 为例了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楼主:
模块内API函数查看方法

楼主:
具体函数说明以及使用可以参考官方文档对应的模块说明:https://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library/pyb.LED.html#pyb-led

楼主:
点灯程序代码
点灯示例1:
'''
STM32F4DISC开发板引脚映射关系
  1=red(PD14), 2=green(PD12), 3=yellow(PD13), 4=blue(PD15)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from pyb import LED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led = LED(1) # 1=红, 2=绿, 3=黄, 4=蓝
led2 = LED(2)
led3 = LED(3)
led4 = LED(4)

while True:

    led.toggle()
    led2.toggle()
    led3.toggle()
    led4.toggle()
    time.sleep(1)
#    led.on()
#    led.off()

楼主:
点灯示例2:(没有用延时函数,查询方式)
'''
1=red(PD14), 2=green(PD12), 3=yellow(PD13), 4=blue(PD15)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LED
led = LED(1) # 1=红, 2=绿, 3=黄, 4=蓝
# 设置延时时间为1000毫秒
delay_time = 1000

# 获取当前的毫秒数
start_time = pyb.millis()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current_time = pyb.millis()
            # 检查是否达到了延时时间
        if current_time - start_time >= delay_time:
            led.toggle()
            start_time = current_time

楼主:
'''
1=red(PD14), 2=green(PD12), 3=yellow(PD13), 4=blue(PD15)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LED
led = LED(1) # 1=红, 2=绿, 3=黄, 4=蓝
# 设置延时时间为1000毫秒
delay_time = 1000

# 获取当前的毫秒数
start_time = pyb.millis()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current_time = pyb.millis()
            # 检查是否达到了延时时间
        if current_time - start_time >= delay_time:
            led.toggle()
            start_time = current_time

楼主:
LED模块例程三

参考文档:https://docs.micropython.org/en/latest/pyboard/quickref.html#internal-leds

楼主:
⚡该例程有bug,在使用STM32F407时,PD13和PD15并不能如预期那样输出PWM。

楼主:
'''
STM32F4DISC开发板引脚映射关系
1=red(PD14), 2=green(PD12), 3=yellow(PD13), 4=blue(PD15)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LEDs 3 and 4 support PWM intensity (0-255)
'''

from pyb import LED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led3_pwm = LED(3)        # PD13
led4_pwm = LED(4)        # PD15
print('Hello World')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for i in range(0,255,5):        # 0 - 254 步长5
            led3_pwm.intensity(i)
            led4_pwm.intensity(255-i)
            time.sleep_ms(50)
#            print('value1=%d' % led3_pwm.intensity())
#            print('value2=%d' % led4_pwm.intensity())
            print('i= {0} ,led3_value={1},led4_value={2}' .format(i,led3_pwm.intensity(),led4_pwm.intensity()))
        else:

            print("Finally finished!")

楼主:
其他模块,任意引脚输出
'''
STM32F4DISC开发板引脚映射关系
1=red, 2=green, 3=yellow, 4=blue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from pyb import Pin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p_out = Pin('D12', Pin.OUT_PP)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p_out.high()
        time.sleep_ms(500)
        p_out.low()
        time.sleep_ms(500)

楼主:
引入from machine import Pin模块
'''
STM32F4DISC开发板引脚映射关系
1=red, 2=green, 3=yellow, 4=blue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LED_Pin = Pin('C10', Pin.OUT_PP)  #PC10设置为推挽输出
def led_toggle():

     LED_Pin.value(0)      #设为低电平
     time.sleep(0.5)
     LED_Pin.value(1)      #设为高电平
     time.sleep(0.5)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led_toggle()

楼主:
toggle翻转实现
from pyb import Pin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p_out = Pin('D12', Pin.OUT_PP)

if __name__ == '__main__':
    while True:

#        p_out.value(p_out.value()^1 ) # 状态取反
        p_out.value(not p_out.value())        # 状态取反,同上
        time.sleep_ms(500)

楼主:
利用time.ticks_ms()函数实现
'''
STM32F4DISC开发板引脚映射关系
1=red, 2=green, 3=yellow, 4=blue
LED_GREEN   PD12
LED_ORANGE  PD13
LED_RED     PD14
LED_BLUE    PD15

'''

import machine
from pyb import Pin
import time # 调用sleep sleep_ms sleep_us延时函数

# 设置LED引脚
# led_pin = machine.Pin('A6', machine.Pin.OUT)
led_pin = Pin('A6', Pin.OUT_PP)

# 定义亮灭时间间隔(以毫秒为单位)
interval = 500

# 获取当前的毫秒数
start_time = time.ticks_ms()

while True:
    # 获取当前的毫秒数
    current_time = time.ticks_ms()

    # 计算经过的时间
    elapsed_time = time.ticks_diff(current_time, start_time)

    # 判断是否达到亮灭时间间隔
    if elapsed_time >= interval:
        # 翻转LED状态
        led_pin.value(not led_pin.value())

        # 更新开始时间
        start_time = current_time

网友A:
Micropython跟python区别大吗

楼主(2024-03-18):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跟python区别大吗

Python 有着丰富的第三方库和生态系统,可以轻松扩展其功能,满足各种不同领域的需求。
MicroPython 的扩展性相对较低,因为其生态系统相对较小,且不是所有标准 Python 库都可以直接在 MicroPython 中使用。

网友B:
Python 有着丰富的第三方库和生态系统,可以轻松扩展其功能,满足各种不同领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