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xx 中断机制

楼主(2023-10-18):
第四部分 中断机制
一、中断
中断响应: CPU指令执行过程中,被“紧急”事件打断。

中断处理: 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并转入处理新情况的程序。

中断返回: 处理完毕后又返回原被暂停的程序继续运行。

二、ARM Cortex M4中断机制
中断控制器IC“通知”MCU,有“事”(中断事件)啦,MCU会停止正在做的程序事件,转而中断处理。

M4给不同的事件(中断),一个唯一的中断编号(为了区分不同的中断事件)。当不同的中断事件产生时,MCU作不同的处理。

楼主:
产生中断后,CPU到指定的地址取中断处理函数的函数指针,然后去执行中断响应函数。

楼主:
中断处理函数
在STM32F407的汇编启动文件中startup_stm32f40xx.s规定了每一个中断函数的固定的名字。

楼主: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DC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DC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DC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DC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DC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4
                DC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DC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DC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DC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DC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and TIM12
                DC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and TIM13
                DC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4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DC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DCD     FSMC_IRQHandler                   ; FSMC
                DCD     SDIO_IRQHandler                   ; SDIO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DC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DC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DC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DC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DC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DC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DC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DC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DC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DC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DC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DC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DC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DC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DC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DC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DC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DC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DCD     DCMI_IRQHandler                   ; DCMI
                DCD     CRYP_IRQHandler                   ; CRYP crypto
                DCD     HASH_RNG_IRQHandler               ; Hash and Rng
                DCD     FPU_IRQHandler                    ; FPU

__Vectors_End

楼主:
void ***_isr(void)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楼主:
说明:

无返回 无入口参数
普通函数 申明 定义 调用(主动)但是中断响应函数 CPU被动调用
中断响应函数的函数名必须和中断向量表中的一致

楼主:
STM32F4xx 中断管理
任何中断产生到CPU响应,都要经过两个阶段:

楼主:
1. 中断源的控制
中断源: 产生中断的设备。

设备要能够产生中断,必须有一根中断请求线(IRQ Line),而且这根中断请求线,必须连到嵌套中断控制器(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楼主:
2. 中断控制器的控制 NVIC
对所有的中断输入引脚进行管理和控制,给CPU内核一个中断信号,通知CPU某设备产生中断。

一个设备产生了中断首先要经过 “中断源”这一级,“中断源”可以屏蔽或使能中断(disable/enable 自己的中断),即便是外部电路上产生了一个“事件”,中断源可以不向它上一级NVIC(中断控制器)报告。若“报告”:在NVIC的输入引脚上产生一个“跳变”。

中断控制器(NVIC)它也可以控制中断,它在收到外设的中断信号后,也可以选择enable/disable这个中断,意思是,它可以选择向它的上一级(CPU)报告或不报告。

楼主:
四、STM32F4XX 外部中断
异常: CPU产生的,如:指令错误

中断: 外设(出CPU以外的设备)产生(UART I2C TIM GPIO)

外部中断: 指GPIO的外部电路上产生的中断 (如按键中断)

EXTI: external interrupt 外部中断

STM32F4的中断控制器支持23个外部中断/事件请求(EXTI0-EXTI22)

EXTI线0~15:对应外部IO口的输入中断 如:GPIOx.1映射到EXTI1

注意:一条中断线的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IO口映射。

例子:S1-KEY0—PA0 —EXTI0–NVIC–CPU-EXTI0_IRQHandler

楼主:
GPIO外部中断的路线图

外部电路变化 -> 引脚电平变化 -> GPIO控制器 -> SYSCFG选择器-> 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 -> NVIC中断控制器 -> CPU(Cortex M4)

GPIO控制器: 配置引脚为输入模式…

SYSCFG选择器: 选择GPIO引脚作为EXTIn的输入引脚

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 边沿选择 中断屏蔽…

楼主:
外部中断的代码实现
0. 按键原理图
首先查看按键原理图:

可知:KEY0 -> PA0 -> EXTI0 -> NVIC -> CPU EXTI0_IRQHandler

 KEY1 -> PE2 -> EXTI2 -> NVIC -> CPU EXTI2_IRQHandler

 KEY2 -> PE3 -> EXTI3 -> NVIC -> CPU EXTI3_IRQHandler

 KEY3 -> PE4 -> EXTI4 -> NVIC -> CPU EXTI4_IRQHandler

楼主:
按下输出低电平,松开输出高电平,如果要按下检测电路,即选择下降沿选择寄存器

楼主:
1. 中断源的控制
GPIO控制器的配置

时钟使能: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 配置(input mode)

GPIO_InitTypeDef p;
p.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p.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p.GPIO_Pin = GPIO_Pin_0;  //引脚编号
p.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无上拉、无下拉
p.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p);   //初始化
p.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GPIOE, &p);

楼主:
SYSCFG选择器的配置

时钟使能: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选择相应的GPIO引脚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引脚:

SYSCFG_EXTILineConfig用来选择相应的GPIO引脚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引脚

void SYSCFG_EXTILineConfig(uint8_t EXTI_PortSourceGPIOx, uint8_t EXTI_PinSourcex);

EXTI_PortSourceGPIOx:选择GPIO口分组 如: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x:选择引脚的编号 如:EXTI_PinSource0
例子: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EXTI_PinSource0);

楼主:
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的配置

EXTI_Init用来配置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边沿选择、中断屏蔽,……)

楼主: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XTI 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EXTI_Line;               /*!< Specifies the EXTI lines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value of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EXTI_Lines */

  EXTIMode_TypeDef EXTI_Mode;       /*!< Specifies the mode for the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EXTIMode_TypeDef */

  EXTITrigger_TypeDef EXTI_Trigger; /*!< Specifies the trigger signal active edge for the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EXTITrigger_TypeDef */

  FunctionalState EXTI_LineCmd;     /*!< Specifies the new state of the selected EXTI lines.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
}EXTI_InitTypeDef;

楼主:
/**
  * @brief  EXTI mode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
  EXTI_Mode_Interrupt = 0x00,
  EXTI_Mode_Event = 0x04
}EXTIMode_TypeDef;

楼主:
/**
  * @brief  EXTI Trigger enumeration
  */
typedef enum
{
  EXTI_Trigger_Rising = 0x08,    //上升沿 指某个点的电位由低电位变成高电位的瞬间
  EXTI_Trigger_Falling = 0x0C,     //下降沿 指某个点的电位由高电位变成低电位的瞬间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0x10  //双边沿 两个状态都可以
}EXTITrigger_TypeDef;

楼主:
例子:

EXTI_InitTypeDef e;
e.EXTI_Line = EXTI_Line0|EXTI_Line2|EXTI_Line3|EXTI_Line4; //要出事后的外部中断编号
e.EXTI_LineCmd = ENABLE;
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指定外部中短线的模式 中断模式
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双边沿
EXTI_Init(&e);

楼主:
IT: InTerrupt中断

EXTI_GetITStatus用来获取EXTI_Line指定的外部中断的中断状态

SET:产生了中断 1

RESET:没产生中断 0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EXTI_ClearITPendingBit用来清掉相应的外部中断的Pending标记

在用户中断处理函数末尾(中断处理后)要把相应的中断pending标识给清掉,否则会一直产生中断。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

楼主:
另外:

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void EXTI_ClearFlag(uint32_t EXTI_Line);

楼主:
NVIC的控制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 @defgroup MISC_Preemption_Priority_Group
  * @{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0         ((uint32_t)0x700)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1         ((uint32_t)0x60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2         ((uint32_t)0x500)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3         ((uint32_t)0x400)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4         ((uint32_t)0x30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楼主:
NVIC_Init 初始化一个指定的中断: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楼主:
NVIC_InitStruct: 指向初始化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 Specifies the IRQ channel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 enumerator of @ref IRQn_Type
                                                   enumeration (For the complete STM32 Devices IRQ Channels
                                                   list, please refer to stm32f4xx.h file)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Specifies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for the IRQ channel
                                                   specified in NVIC_IRQChanne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15 as described in the table @ref MISC_NVIC_Priority_Table
                                                   A lower priority value indicates a higher priority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Specifies the subpriority level for the IRQ channel specified
                                                   in NVIC_IRQChannel.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and 15 as described in the table @ref MISC_NVIC_Priority_Table
                                                   A lower priority value indicates a higher priority */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 Specifies whether the IRQ channel defined in NVIC_IRQChannel
                                                   will be enabled or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
} NVIC_InitTypeDef;

楼主:
例子: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
n.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PPP_IRQn
n.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
n.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中断子优先级
NVIC_Init(&n);

楼主:
作业(按键点灯)
1. key.h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rj_led.h"

void key_init(void);

#endif

楼主:
key.c

#include "key.h"
void key_init()
{
//0.clk_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EXTIT, ENABLE);
//1.GPIO PA0 PE2 PE3 PE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无上拉 无下拉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

//2.PA0-EXTI Line0 PE2-EXTI2 PE3-EXTI3 PE4-EXTI4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用来指定中断/事件线的输入源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2);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3);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4);

//3.EXTI CFG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_Line0|EXTI_Line2|EXTI_Line3|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4.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2;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设置子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3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EXTI4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RQ?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SET)  //如果中断产生
{
  //do
  if(Bit_RESET==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确定是由于对应的按键按下
  {
   delay(100);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9);
  }
  //clea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RQ?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SET)
{
  //do
  if(Bit_RESET==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2))
  {
   delay(100);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10);
  }
  //clea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RQ?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SET)
{
  //do
  if(Bit_RESET==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3))
  {
   delay(100);
   GPIO_ToggleBits(GPIOE, GPIO_Pin_13);
  }
  //clea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RQ?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SET)
{
  //do
  if(Bit_RESET==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GPIO_Pin_4))
  {
   delay(100);
   GPIO_ToggleBits(GPIOE, GPIO_Pin_14);
  }
  //clea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网友A:
中断触发机制是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