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户外使用的电池低功耗的方案

楼主(2023-10-18):
由于用到移远EM800  4g模组(3.4~4.3 V),用32单片机开发,需要用到3.3V电,准备用锂电池组来用,请问下大虾们这样用哪种电源管理方案及芯片比较好,求赐教

网友A:
LDO给单片机供电 一颗锂电充电芯片,MCU 控制 em800  开关机
做好点就做个按键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给单片机供电 一颗锂电充电芯片,MCU 控制 em800  开关机
做好点就做个按键启动  ...

不用充电,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LDO损耗和DC-DC比是低些还是高些?顺便问下LDO哪颗比较好

网友A:
商城里面直接选 销量大的 现货 国产  都可以的 选个150mA的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城里面直接选 销量大的 现货 国产  都可以的 选个150mA的够用

150ma的够EC800加32一起用吗

楼主:
是的,兄弟有啥好的方案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ma的够EC800加32一起用吗

EC800M-CN 直接电池供电啊
150ma LDO 只给32

网友B(2025-05-16):
现在推荐用EG800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