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半桥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10-18):
用SI8233BB-D-IS1R芯片做了一个半桥驱动电路,在PWM1、PWM2加上互补的PWM波,驱动上下管Q1、Q2;用来驱动后级MOS管Q3;
目前的发现问题,只要上电,PWM1和PWM2都给低电平,Q1 源极,图中红线处稳定输出12V电压,C5、C6两端电压为0V。请论坛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谢谢。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嘛?

网友A:
看了一下datasheet,貌似这个芯片不是这种用法呀。
vdda为12V时,gnda为12V(中间电压为12V),基本上面的驱动器没有电压呀。

网友B:
下面是Si8233的真值表,建议楼主断开R4后再检查电路的状态,有可能是Q3的输入电容和C6串联造成的

网友C:
图中红线处稳定输出12V电压,C5、C6两端电压为0V,======》C5,C6两端的电压对于GND来说,都是12V,但是如果测他们两端就是0V呀。参考点

网友D:
这是双电源芯片,需两个单独的VCCA  VCCB供电,麻烦,问题 表达的混乱。(在PWM1、PWM2加上互补的PWM波)也就是两路PWM给VIA1脚VIB2脚。后面(只要上电,PWM1和PWM2都给低电平)!PWM给的信号是前面信号与8233有关系?1-2脚通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Si8233的真值表,建议楼主断开R4后再检查电路的状态,有可能是Q3的输入电容和C6串联造成的

Q3如果不接的话也会有12V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双电源芯片,需两个单独的VCCA  VCCB供电,麻烦,问题 表达的混乱。(在PWM1、PWM2加上互补的PWM波)也 ...

1,2脚我接的是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红线处稳定输出12V电压,C5、C6两端电压为0V,======》C5,C6两端的电压对于GND来说,都是12V,但是如果 ...

是的,但是为什么红线处会是12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Q3如果不接的话也会有12V出来的。

说不定是芯片坏了,或者有其它错误,因为不接Q3,楼主的电路就是Datasheet中推荐的电路,而且很多其它同类芯片也都是采用这个电路的,下面的Datasheet中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芯片坏了,或者有其它错误,因为不接Q3,楼主的电路就是Datasheet中推荐的电路,而且很多其它同类 ...

换过IC的,给出PWM波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E:
楼主,什么原因找到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原因找到了没?

还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