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初学stm32-外部中断(EXTI按键中断)

楼主(2023-10-18):
外部中断概述
STM32F4的每个IO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STM32F4的中断控制器支持23个外部中断/事件请求:
EXTI线0~15:对应外部IO口的输入中断。
EXTI线16:连接到PVD输出。
EXTI线17:连接到RTC闹钟事件。
EXTI线18:连接到USB OTG FS唤醒事件。
EXTI线19:连接到以太网唤醒事件。
EXTI线20:连接到USB OTG HS(在FS中配置)唤醒事件。
EXTI线21:连接到RTC入侵和时间戳事件。
EXTI线22:连接到RTC唤醒事件。

对于每个外部中断线可以独立的配置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或者双边沿触发),触发/屏蔽,专用的状态位。

STM32F4供IO使用的中断线只有16个,但是STM32F4xx系列的IO口多达上百个,STM32F407ZGT6 共有7组IO。

楼主:
中断线与IO口对应如下:
注意:一条中断线的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IO口映射。

楼主:
外部中断寄存器介绍

楼主:
外部中断常用库函数
void SYSCFG_EXTILineConfig(uint8_t EXTI_PortSourceGPIOx, uint8_t EXTI_PinSourcex);
//设置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examp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E, EXTI_PinSource2);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初始化中断线:触发方式等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判断中断线中断状态,是否发生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
//清除中断线上的中断标志位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在使用外部中断的时候一定要先使能SYSCFG时钟

楼主:
外部中断步骤及代码
使能SYSCFG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初始化IO口为输入。
GPIO_Init();
设置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void SYSCFG_EXTILineConfig();
初始化线上中断,设置触发条件等。
EXTI_Init();
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NVIC_Init();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EXTIx_IRQHandler();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

楼主:
exit.c
//按键1中断配置
void Exti_PA0_Init(void)
{
        //库函数初始化步骤1:定义一个xxx_InitTypeDef类型的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使能GPIO A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SYSCFG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库函数初始化步骤2:根据使用要求,向这些初始化结构体的成员写入特定的控制参数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引脚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设置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PA0对应中断线0,详细看上图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0;                         //中断线0 (可变)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可选为产生中断(EXTI_Mode_Interrupt)或者产生事件(EXTI_Mode_Even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ENABLE;               //中断线使能
        //初始化线上中断,设置触发条件等。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通道,在stm32f4xx.h可查看通道 (可变)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这个函数不需要程序员在主函数调用,满足条件CPU自行调用的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判断中断标志是否为1                ☆☆☆消抖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判断是EXTI0中断线进来的。一般用于防止例如EXTI5-9共用一个服务函数的情况
        {
                delay_ms(15);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Bit_RESET)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0)
                        {
                                //变更灯状态
                                GPIO_ToggleBits(GPIOF, GPIO_Pin_9);
                        }

                        // 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

楼主:
delay.c

//参考下篇文章的delay.c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NVIC分组(一个工程当中只能配置一次分组)抢占优先级2位,值范围:0~3;响应优先级2位,值范围:0~3;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灯初始化
        Led_Init();
        Exti_PA0_Init();

        while(1)
        {
                //delayms(15);
        }
        return 0;
}

网友A:
中断触发是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