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能否详细解释STM32F4的Flash编程过程?

楼主(2023-10-18):
能否详细解释STM32F4的Flash编程过程?

网友A:
是flash的擦除过程吗?

网友B(2023-11-20):
先解锁,再写数据,再加锁就完事儿了

网友C:
你这直接看例程多好啊,好多例程的呢

网友D:
一般来说就是解锁之后写数据,这是必须的操作,不然数据还是写不进的

网友E:
写内部的flash么?还是外部的存储啊?

网友F:
你是想问一般按字节写还是按页写的吧

网友G:
就是解锁写数据呗,详细讲就得看代码了

网友H:
楼主自己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估计就可以吧,不知道是否能配置操作内部flash的方法

网友I:
看看例程,一般例程是写的比较全面的,可以操作内部flash

网友J:
你得看你想怎么操作,要是BootLoader这种在线升级啊,网上有很多资料,你搞个看看就能懂的

网友K:
编程就是先解锁,写数据,然后有些时候还会校验,不校验的话直接加锁就行

网友L(2024-07-1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M: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N: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O: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P: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Q: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R: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S: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