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的FSMC与LCD的引脚如何连接?

楼主(2023-10-18):
请问STM32的FSMC与LCD的引脚如何连接?

网友A(2023-11-20):
LCD的话,得看你用啥啥引脚或者啥功能哈,LCD很多都是SPI的,用不了FSMC

网友B:
你要是想用8080总线的话,一般要接FSMC的八位总线吧,还是十六位来着

网友C:
这个简单,你看STM32F103,正点原子的板子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D:
FSMC针对于F1是不是PB组都是数据端口啊

网友E:
数据接FSMC的数据,控制接FSMC的控制就好了

网友F:
参考市面上的开发板吧,开发板很多都是用FSMC接的LCD并口

网友G:
LCD还是用SPI这种串口就比较好

网友H:
正常接就好了,你是那块的接口不懂啊?

网友I:
FMSC数据口一定要按顺序接哈,不然操作的话很麻烦

网友J:
LCD直接用串口多好,用FSMC也不见得有多快

网友K:
LCD用SPI这种串口就行

网友L(2024-08-16):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M: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N: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O: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P: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Q: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R: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S: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