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M32的FSMC与OLED的引脚如何相连呢?

楼主(2023-10-18):
STM32的FSMC与OLED的引脚如何相连呢?

网友A:
看引脚定义

网友B(2023-11-20):
OLED有用FSMC驱动的吗?

网友C:
没这么弄过啊,一般不都是SPI的么

网友D:
其实建议还是使用I2C或者SPI的,这样效果和应用都是可以的

网友E:
你这是个并口的OLED屏幕啊

网友F:
数据接FSMC的并口,然后控制对应接就行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啊,这OLED才多大啊,就用这控制啊

网友H:
直接对应接就行的,这个一点都不麻烦,就是线多一些

网友I:
你看看你的OLED都有啥引脚呗,数据接数据,控制接控制就好了

网友J:
现在是哪里没接对或者不会接啊?

网友K:
建议附个图吧,这样能更好的和你讨论啊

网友L:
结合引脚功能和定义进行相关匹配

网友M:
OELD的话一般是SPI或者I2C,如果想并口的话,你可以8位的方式接fsmc

网友N:
一般来说,OLED模块的引脚和STM32的FSMC引脚之间可以通过相应的连接线进行连接。

网友O:
具体的连接方式需要根据实际的OLED模块型号和电路设计来确定。

网友P:
有原理图不?

网友Q(2024-08-16):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R: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S: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