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如何降低功耗对系统散热设施需求的影响?

楼主(2023-10-18):
新唐的MCU如何降低功耗对系统散热设施需求的影响?

网友A:
优化内核设计

网友B:
新唐的MCU支持动态功耗管理技术,可以根据系统负荷的变化动态调整CPU的工作频率和电压,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C:
低功耗模式

网友D:
新唐的MCU还配备了硬件加速器,可以执行一些特定的任务,从而降低CPU的功耗。

网友E:
系统优化

网友F:
现在都是低功耗的单片机了  芯片散热的 要求没有那么大了吧

网友G:
估计肯定跟单片机内部的工艺有关系

网友H:
楼主是说对单片机自身还是外挂芯片啊

网友I:
都可以采用哪些系统散热方案呢

网友J:
功耗管理技术是使用独立的模块进行管理的吗

网友K:
现在的芯片体积越来越小了 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