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请教一个AT32F423+FreeRTOS+usb host写u盘的问题

楼主(2023-10-18):
#21ic问答#
芯片使用的是AT32F423,通过USB写u盘,我用FreeRTOS开了一个任务用来循环枚举

void USBHLoop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usbh_loop_handler(&otg_core_struct.host);
//                vTaskDelay(1);
        }
}

下面是我定义的任务
TaskCreate AppTaskCreate[4] =
{
        (TaskFunction_t)start_task,(const char*)"Start_task",128,NULL,1,&start_handler,
        {(TaskFunction_t)time_task,(const char*)"Time_task",128,NULL,4,&time_handler},
        {(TaskFunction_t)USBHLoop_task,(const char*)"Loop_task",256,NULL,2,&USBHLoop_handler},
        {(TaskFunction_t)UsbExpand_task,(const char*)"Expand_task",512,NULL,3,&UsbExpand_handler},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进入临界区*/
        taskENTER_CRITICAL();

        /*时间*/
        xTaskCreate(AppTaskCreate[1].taskcode,
                                                        AppTaskCreate[1].name,
                                                        AppTaskCreate[1].stackdepth,
                                                        AppTaskCreate[1].parameters,
                                                        AppTaskCreate[1].priority,
                                                        AppTaskCreate[1].createdtask);
//
        /*usb枚举*/
        xTaskCreate(AppTaskCreate[2].taskcode,
                                                        AppTaskCreate[2].name,
                                                        AppTaskCreate[2].stackdepth,
                                                        AppTaskCreate[2].parameters,
                                                        AppTaskCreate[2].priority,
                                                        AppTaskCreate[2].createdtask);

        /*usb存储*/
        xTaskCreate(AppTaskCreate[3].taskcode,
                                                        AppTaskCreate[3].name,
                                                        AppTaskCreate[3].stackdepth,
                                                        AppTaskCreate[3].parameters,
                                                        AppTaskCreate[3].priority,
                                                        AppTaskCreate[3].createdtask);

        /*删除开始任务*/
vTaskDelete(start_handler);
/* 退出临界区 */
taskEXIT_CRITICAL();

}

usbh_loop_handler是直接用例程里的,如果加入vTaskDelay延时,这条任务就会卡死。如果不加入,线程在识别到u盘并在u盘拔出后一直处于这个task中。
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帮顶,楼主后来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