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实时监控模块(RM)怎么使用?

楼主(2023-10-18):
(图片)

网友A:
MCU的时实监控功能吧

网友B:
请问楼主具体如何使用的呢,有相关案例嘛

网友C:
看了相关寄存器,但是使用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D:
这个具体是如何程序使用的呢

网友E:
实时监控模块都可以监控哪些数据呢

网友F:
这些监控数据如何实时显示出来呢

网友G:
这个实时监控模块写的是仿真模式下

网友H:
看不到这几个字节都定义在什么地方了啊

网友I:
如何设置这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呢

网友J:
都可以把哪些状态数据定义进去呢

网友K(2025-08-30):
使用实时监控模块 (RM) 需先初始化,配置采样频率、监控参数及阈值。运行中 RM RM 持续采集数据,超出阈值时触发警报(中断 / 信号)。通过接口读取实时数据,结合上位机分析趋势。注意校准精度,优化采样率平衡性能与资源,确保与系统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