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USB MSC 外部flash不**格式

楼主(2023-10-18):
外部flash做U盘,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我发现这个宏定义有关就是扇区大小,改成512只需要格式化一次就行,改成4096就是每次都要格式化。。。
套用的官方内部SRAM做U盘的例程,W25Q256外部flash,驱动抄的正点原子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define STORAGE_BLK_SIZ  512
#define STORAGE_BLK_NBR  20480

网友A:
每次都要格式化肯定有问题

楼主:
破案了,GD32的存储和读取地址不能乘上pagesize

网友B:
为什么乘上这个系数之后就会每次都格式化呢

网友C:
这个问题很隐蔽 因为变量的定义还需要核定

网友D: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flash操作的原理搞明白

网友E:
为什么官网的例程里边还会乘以这个系数呢

网友F:
楼主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对官方例程有没有进行修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乘上这个系数之后就会每次都格式化呢

我推测应该是乘上这个系数之后正好就是整页了 所以就格式化了

网友H(2024-03-26):
#define STORAGE_BLK_NBR                  2048
#define STORAGE_BLK_SIZ                   4096  ///改512格式化后用不了
static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W25QXX_Read(buf, BlkAddr, BlkLen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static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W25QXX_Write(buf, BlkAddr, BlkLen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

网友I(2024-05-31):
GD32的存储和读取地址不能乘上pagesize

网友I:
引用 网友H:
#define STORAGE_BLK_NBR                  2048
#define STORAGE_BLK_SIZ                   4096  ///改5 ...

这个问题很隐蔽 因为变量的定义还需要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