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
笔试题,求大佬帮忙看下Q2三极管是不是无法关断,是不是应该用NPN,

楼主(2023-10-18):
量产情况下,这个电路可以增大R1来实现功能吗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BF-20210802HLCY\Desktop\微信图片_20231018175151.jpg为什么不能传图片

网友A:
对呀,应该用NPN。

网友B(点评):
用NPN管,电路的逻辑关系刚好相反。可能不是人家**的状态。

网友B(点评):
用NPN管,电路的逻辑关系刚好相反。可能不是人家要求的状态。这“希--望”一词怎么都被屏蔽了!

网友C:
也就只有闲的蛋疼的笔试场合,才会有这种用PNP的错误。

网友B(点评):
用NPN管,电路的逻辑关系刚好相反。可能不是人家要求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产情况下,这个电路可以增大R1来实现功能吗

换用NPN,并且EC对换

网友E:
哈,这是量产遇到问题了,面试工程师找解决方案?

网友F:
确实,这套路太深了,有什么不能直接请教的,还用这样变着法子来问,觉得丢面子吗?面子又不值钱。。。。

网友F:
再不济,用一个电路仿真软件搭一个电路,仿真一下结果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G:
R2=47K......100K    Q2=NPN

网友H:
Q2换成NPN型三极管,比如3904,通过电流的大小取决于Q1能承受的电流,如果电流比较大,就选能承受电流大的MOS管,比如AO3407.

网友B:
用NPN管,电路的逻辑关系都反了,可能不是原电路要求的状态,不能更换。可以考虑减小R1、增大R2来让MOS管G极的电压在信号变化的时候,变化幅度更大,保证MOS管开关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