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C,ADCC,ADCCC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10-18):
看到PIC单片机里面又三个不同的ADC,好奇啊。

楼主:
ADC,好理解:模拟到数字转换

楼主:
ADC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带计算的模数转换器

楼主:
实在找不到ADCCC的影子,应该是这个软件分类的BUG。。。

网友A:
ADCCC 一般指的是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 and Context
除了计算功能外,还带有硬件的配置切换功能,在不使用cpu core的情况下,也能做到,比如切换adc通道。

https://mplab-discover.microchip.com/v2?dsl=adc+AND+context

网友B:
真的没有听过adccc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C:
主要看他们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CCC 一般指的是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 and Context
除了计算功能外,还带有硬 ...

这个功能是所有型号单片机都有的吗

网友E:
z还不过一个是统称 两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F:
这不是三个不同的adc  这是总体再说adc的各个部分

网友G:
感觉就为了实现一个目标的不同部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是所有型号单片机都有的吗

我现在看到的只有pic18的q71系列有

网友H:
这个命名真有意思啊

网友I:
这些是不是只是名字像啊

网友J(2023-11-20):
这些缩写真是头大啊

网友K:
英文全称是什么啊

网友L:
是个好问题。 这里有一篇专门讲述这个的文章:面向信号处理过程的 ADC 特性使传感器连接变得简单   具体讲述了ADC, ADCC, ADCCC

网友L:
ADCC = ADC with Computation
ADCCC = ADC with Compution and Context switch

网友M:
学到了原来如此,这缩写如果不懂,真让人头大。

网友N:
这个缩写真搞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