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探头+频谱仪求推荐

楼主(2023-10-18):
EMI整改用,淘宝这两套加起来四五百块够用不?

网友A:
有点用的,我就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用的,我就用的这个

有什么心得吗,我买了tinySA Ultra,还在研究怎么用

网友A:
实测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单位设置为dBm,看你的需要。我用的是这种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单位设置为dBm,看你的需要。我用的是这种探头:

设置单位dBm我试过,波形没什么差异,这个探头能测辐射吗,比如大环路大电流引起的辐射超标

网友A:
可以,主要是测板子上元器件的辐射。应该和你那种小号近场探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主要是测板子上元器件的辐射。应该和你那种小号近场探头差不多。

你这有点贵,我这一套才小几十块

网友B(2023-11-22):
用的R&S的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