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分享一个太阳能供电的原理图

楼主(2023-10-18):
大家看看这个能否用到单片机供电上,用于太阳能供电,晚上启动,白天充电。
或者直接删了那个三极管,只保留二极管,用于白天也工作?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一个比较可靠的稳压电路啊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充电用的不能直接供电是吗

网友C:
这个充放电电路是不是也太寒酸了点。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还得结合者功率来判断啊

网友E:
你这个s1有没有内置的太阳能采集ic吗
如果没有的话,s1的放电不稳定的,而且太阳能转电能的效率不能最大化

网友F:
这种电路可以考试使用超级电容吗

网友G:
太阳能板输出本身是稳定的电压吗

网友H:
太阳能板本身带转换电路吗

网友I:
这个太阳不一样电压不是不同

网友J:
这也太简洁了,自己用料堆好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也太简洁了,自己用料堆好点

自己用的东西用料就得扎实是吧

网友L(2023-11-20):
感觉不是很可靠啊

网友M:
太阳能板的输出电压不固定吧

网友N:
这个输出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O:
只在没太阳的时候接负载也还可以

网友M:
这个电池两端电压不是稳定输出的吧

网友J:
充电时候不使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