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2023我的idea]
【PI 2023我的idea】Hiper_PFS-4电机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
PI Expert是一款用于设计和模拟控制系统的软件,要用PI Expert进行方案设计,首先申请一个PI账号是比较理智的行为,设计完成后方案可保存,随时查看防止丢失。
利用该软件工具可以很方便的用于设计BLDC电机电源方案。
注册完成后登入账户,点击右上角(如下图)的开始设计

可点击开始设计进行方案设计,也可点击解决方案搜寻进入,选择对应的“应用”“拓扑结构”“产品类型”,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案,如下图

可以查到BLCD对应的解决方案,如下图

点击该方案后进入方案应用,右侧是方案中各个主要部件的概况,右侧分别有Designer,变压器构造,原理图,PIXls图表等标签

Designer中描述了方案的详细参数,如下图

变压器构造中,描述了变压器的理论结构及其参数

绕制说明
1.主
层结束时,继续向上一层的起点方向缠绕下一层,重复缠绕过程,直到完成5层。绕组结束端接至引脚1.在顶部添加2层胶带。

制作准备
1.磁定开气隙,便感量达到 229uH+—10.0%。

完成说明
1.在连接到+DC的磁芯周围使用磁屏蔽可改进EMI性能。
2.使用材料项[3]浸漆
电气参数
于1Vpk—pk、典型开关频率、在引脚2到引脚1之间测量,此时所有其229 uH+ 感量他绕组均开路。
备注:
为满足适用的安全标准要求,变压器结构设计中需要进行额外的考虑,包括变压器制作及导线端接的方式。
用户有责任核验是否满足所有适用的安全要求,并根据需要进行额外的更改。

原理图标签中绘制了该BLCD方案的原理图

点击PIXls图表标签描述感抗和电流的关系曲线图,可以从图标进行直观分析。

以上设计文件均可导出PDF文档如下
HiperPFS4 Boost Design2_Copy00.pdf (525.33 KB)
HiperPFS4 Boost Design2_Copy00_TC.pdf (253.9 KB)
HiperPFS4 Boost Design2_Copy00 (2).pdf (1.22 MB)
HiperPFS4 Boost Design2_Copy00 (1).pdf (11.02 MB)

以上是用PI Expert查询现有的解决方案的一般步骤。
PI Expert也可以由用户来自定义方案进行设计。
以下是使用PI Expert进行BLDC电机电源方案设计的步骤:
登录账号,点击右上角的开始设计进入界面如下图,

点击开始设计,选择设计需求,以Blcd电机电源方案为例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各个组件的参数。电击右侧PIXls,进入设计界面。

运行仿真。点击“运行”按钮,观察系统的性能。可以通过调整PID控制器的参数来优化系统的性能。

保存项目。在完成设计后,点击“文件”->“保存项目”,将项目保存到本地。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使用PI Expert软件进行BLDC电机电源方案设计。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和控制需求进行调整和优化。

HiperPFS4 Boost Design2_Copy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