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是什么问题,怎么不认识这些数据类型了

楼主(2023-10-18):
(图片)

楼主:
见鬼了,拷贝了别的项目的文件进来就这样了,明天再搞,重新建文件写代码试试看。

网友A:
清除一下工程重新编译看看,或者直接新建工程。

网友B:
这软件就这样,莫名其妙,啥也没动就报一些神奇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就这样,莫名其妙,啥也没动就报一些神奇的错误。

是的,清理了几次,又好了。

网友C:
加个stdint.h头文件

网友D(2023-11-20):
没有uint的定义吧

网友E:
有头文件没包含吧

网友F:
加入定义这些数据类型的头文件了吗

网友G:
重建一个工程试试

网友E:
缺少头文件吧

网友H:
建议代码还是自己写,应该是配置不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