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L431相关问题

楼主(2023-10-18):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431电路,有几点疑问,还望得到解惑 :
1.R161与C24串联放在此处起到什么作用?以及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呢?
2.常看到网上一些资料,在光耦三极管端会加一个上拉电阻,此处未加,是默认芯片内部有所以不用加吗?
    另外AVDD=5.1V?  上拉电阻=30kΩ?

网友A:
如果是你要回答这个帖子,然后图还看不清楚,斑竹,你怎么办?

网友B:
图实在是看不清,我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R161、C24以及边上的另一个电容应该是补偿电路,防止电路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实在是看不清,我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R161、C24以及边上的另一个电容是补偿电路,防止电路振荡的 ...

不好意思,这是代网友请教的,图片本身就是这样的,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