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 SPI1从机接收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23-10-19):
在上海兆易例程中有SPI0 SPI2的中断函数 就是没SPI1的中断函数 不知什么原因 有会写SPI1的完整中断函数的吗

网友A:
SPI中断接收吗?

网友B:
我有中断接收程序。想改成DMA接收,一直没改成功。

网友C:
在上海兆易例程中,确实缺少了SPI1的中断函数。这可能是因为在该例程中,SPI1的功能没有被完全实现或者被忽略掉了。不过,您仍然可以自己编写SPI1的完整中断函数。

网友D:
可以参考下DMA的例程

网友E:
可以参考spi0或者spi2的改为spi1的就行了啊

网友F:
这都是小问题 只要芯片本身支持 修改一下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些串口接收中断函数的写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完全可以参照其他串口的中断函数啊 甚至都不用怎么改

网友I:
这些功能都是大同小异的 其实有一个串口的例程也就够了

网友J:
可能官网觉得已经有0和2作参考了  就没有在写1的例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