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TB9AE在使用ADC采样时,上电时会发烫,然后ADC采样会烧坏,重启后ADC坏了其他正常

楼主(2023-10-19):
ML51TB9AE在使用ADC采样时,上电时会发烫,然后ADC采样会烧坏,重启后ADC坏了其他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然后重新换了一个,没有出现问题,想问下原理图和ADC初始化是不是又问题?

ADC的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设置引脚为ADC转换脚
  MFP_P25_ADC_CH0;
  P25_INPUT_MODE;

  MFP_P24_ADC_CH1;
  P24_INPUT_MODE;

  MFP_P23_ADC_CH2;
  P23_INPUT_MODE;

  SFRS=0;ADCCON1&=0xEF; // ADC单次采样
  ENABLE_ADC_AIN0;         // 使能ADC第一个通道
  ADC_CLOCK_DIV_128;
  SFRS=0; ADCCON2|=0x0E;   // ADC转换周期4*ADCAQT+10 = 38,ADCAQT = 7

  clr_ADCCON0_ADCF;     //清除ADC转换结束标志位
  ENABLE_ADC_INTERRUPT; //使能ADC中断
  set_ADCCON0_ADCS;     //设置ADC转换开始
}

单片机

单片机

ADC采样

ADC采样

网友A:
没问题

楼主(点评):
嗯,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的时候用开关电源的原因,上电一瞬间电压高把芯片冲坏了

网友B:
检测一下电路板的电流是多大啊

楼主(点评):
上电瞬间烧坏之后,重新插拔了电,除了ADC功能坏了,其他正常,而且芯片不在发烫,电流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是只有在使用adc功能的时候才会发烫吗

楼主(点评):
是,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所以发个贴请教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D:
把所有功能都禁用 观察是不是还发烫

网友E:
楼主在没有烧写程序之前有没有发现芯片发热的现象呢

网友F:
将adc外部的硬件都拿掉 换一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没有烧写程序之前有没有发现芯片发热的现象呢

没有,一直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adc外部的硬件都拿掉 换一片试试看

只是换了芯片,现在一直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功能都禁用 观察是不是还发烫

拔掉电源在上电就不会发烫了,但是ADC的值全是错误的,就是一瞬间把ADC给烧毁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G:
也就是说只要不使用adc  就不会出现发热的现象是吗

楼主(点评):
也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使用的时候,ADC功能等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突然有次上电ADC烧掉了,也有可能是偶然事件

网友H:
你这个多半是硬件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点评):
嗯,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PCB布局有什么问题,自己在查查

网友I:
可以多方面排查,不一定是芯片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