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布线减少高频信号串扰的措施都有哪些?

楼主(2023-10-19):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有哪些?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信号之间由于电磁场的相互而产生的不期望的噪声电压信号称为信号串扰。串扰超出一定的值将可能引路误动作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接下来深圳PCBA公司为大家分享高速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
  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
  一、 在可能的情况下降低信号沿的变换速率
  通常在器件的时候,在满足设计规范的同时尽量选择慢速的器件,并且避免不同种类的信号混合使用,因为快速变换的信号对慢变换的信号有潜在的串扰危险。
  二、采用屏蔽措施
  为高速信号提供包地是解决串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包地会导致布线量增加,使原本有限的布线区域更加拥挤。另外,地线屏蔽要达到预期目的,地线上接地点间距很关键,一般小于信号变化沿长度的两倍。同时地线也会增大信号的分布,使传输线阻抗增大,信号沿变缓。
  三、合理设置层和布线
  合理设置布线层和布线间距,减小并行信号长度,缩短信号层与平面层的间距,增大信号线间距,减小并行信号线长度(在关键长度范围内),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减小串扰。
  四、设置不同的布线层
  为不同速率的信号设置不同的布线层,并合理设置平面层,也是解决串扰的好方法。
  五、阻抗匹配
  如果传输线近端或远端终端阻抗与传输线阻抗匹配,也可以大大减小串扰的幅度。
  串扰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在PCB实现中迅速地发现、定位和解决串扰问题。一般的仿真工具与环境中仿真分析与PCB布线环境互相独立,布线结束后进行串扰分析,得到串扰分析报告,推导出新的布线规则并且重新布线,再分析修正,这样设计的反复比较多。
  通过仿真分析可以看到,实际的串扰结果都不相同,并且差距很大。因此,一个好的工具应该不仅能够分析串扰,并且能够应用串扰规则进行布线。另外,一般的布线工具仅用于物理规则驱动,对控制串扰的布线只能通过设定线宽和线间距,以及并行走线长度等物理规则来约束。采用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工具集ICX可以支持真正意义上的电气规则驱动布线,其仿真分析和布线在一个环境下完成,在仿真时可以设定电气规则和物理规则,在布线的同时自动计算过冲、串扰等信号完整性要素,并根据计算的结果自动修正布线。这样的布线速度快,而且真正符合实际的电气性能要求。
  关于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有哪些?PCB设计布线解决信号串扰的方法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