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烧录使用指南

楼主(2023-10-19):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申请开发板#
GD32烧录指南
MCU烧录一般分为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这里只介绍在线烧录的形式。
常用的烧录工具硬件端有 JLink、GDLINK、STLINK、DAPLINK等等。上位机软件端 Keil、IAR是可以烧录、仿真,比较符合研发人员。但是对于量产阶段批量烧录对产线工人不友好。所以GD也推出批量在线烧录的上位机软件GDLINK program。
硬件工具:GDLINK或DAPLINK
上位机软件:GD-link Programmer
GD-link Programmer
界面简介
1、蓝框部分是显示主控相关信息型号、UID 、Flash/RAM大小。
2、红框部分是用户操作。防读写、选项字节设置、读取Flash内容、校空等。
烧录操作如下:
1、file->open打开对应的烧录文件(hex、bin)
2、Target->connect连接目标板
3、Target->Program  烧录目标文件到板子

4、Target->Security->Low  进行防读写加密。慎用High模式,该模式会把Flash变成OTP类型。
GD-Link->Configuration  用于配置脱机烧录模式及在线烧录模式配置。暂未测试脱机烧录模式,待续。。。

如果芯片做了防读写功能,二次烧录操作如下:

1Target->insecurity,该操作会把芯片的Flash内容全部擦除并可以正常二次烧录。

                                                                              大家有问题可以联系QQ:1392254786

@静芯流 :可以加一下qq
GD-link 你们这边有没有?

网友A:
这个烧录和之前的STM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录和之前的STM有没有区别?

这个软件是 GDMCU产品专用。  ST 新的上位机已经不能烧录其他的品牌。 STVP倒是可以,就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楼主:
某个客户反馈GD32F303R不能烧录。实物寄过来验证。

1、实物+JLink OB+ Jflash

J-Flash提示:连接错误,无法和目标建立连接。。。。。
2、实物+DAP Link+ GDLINK Programmer

GDLINK Programmer提示连接错误,并且左边栏没有显示芯片信息。可以排除芯片被锁或者有防读写功能。
上述现象,怀疑MCU是否进入读保护或者Flash被锁现象。通过短接复位电容。再点击连接目标板,还是一样的问题。

两个仿真器都是显示无法连接。应该是硬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校验了客户的MCU外围电路,BOOT、RST、VDD、VDDA都按照规格书正常设计。

再目测客户板子情况。发现49~64引脚有点偏移。再细点目测49脚有点微翘。难道是焊接问题?
重新对芯片进行调正,加锡。再用Jflash读取。已经正常通讯。
总结:
仿真器无法和目标板正常连接一般是硬件问题导致(排除掉大电流、大电压烧坏芯片或者Level 2加密)。
1、先检查硬件电路是否符合数据手册要求。检查VDD、VDDA、RST电压。
2、短接复位电容,点击”连接”再松开复位电容。(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上一次烧录过程中,排线松动或者接触不良,导致Flash被锁。)
3、如果芯片进入低功耗,出现CPU 无法停止。也可以用第2种办法。

网友C:
GD的芯片都可以使用什么烧录工具呢

网友D:
GDlink只能用于烧写gd的芯片吗

网友E:
可以使用我们常用的jlink进行程序烧录吗

网友F:
看界面的话 感觉跟keil的使用方法差不多啊

网友G:
这款量产烧录芯片可以同时对多少片芯片进行烧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量产烧录芯片可以同时对多少片芯片进行烧录啊

一拖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Dlink只能用于烧写gd的芯片吗

都是ARM 核的 其实都是可以的。只不过看匹配的上位机

网友H:
基本上能满足绝大部分的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我们常用的jlink进行程序烧录吗

JLink+GD上位机  行不通的

网友I(2024-05-18):
GD_Link的上位机经常性识 别不到 离线编程器,不知道我的系统有问题,还是做得就是那么烂

网友J:
离线批量烧录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