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系列可以用DAP烧录器吗

楼主(2023-10-19):
PSOC系列可以用DAP烧录器吗,教程中使用的是J-LINK,DAP是否可以用来调试烧录

网友A:
请问你说的 DAP 烧录器是特指某一款具体的烧录器,还是说采用了 ARM 开源固件(CMSIS DAP和DAPLINK)的烧录器,因为后者也可以称作DAP烧录器

网友B(2024-01-15):
这取决于具体的PSOC型号和DAP烧录器的兼容性。

网友C:
一般来说,如果PSOC系列芯片支持JTAG或SWD等调试接口,那么它应该可以使用与这些接口兼容的DAP烧录器进行烧录。

网友D:
建议在使用DAP烧录器之前,仔细阅读相关文档,了解芯片的调试接口和烧录方面的要求,并确保所使用的工具和软件与目标芯片兼容。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F:
PSOC系列芯片支持JTAG或SWD等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