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换能器驱动问题系列之一

楼主(2023-10-19):
超声换能器/压电陶瓷换能器驱动问题系列之一

《基于频率跟踪的便携式超声理疗仪设计与实现》公司文件加密故没有上传,用稻壳可以搜索到,这个是实战派,说论文无用的请远离,欢迎做过功率超声驱动的同行指导工作

包含充电、稳压、MCU/DSP/FPGA控制、信号发生、功率放大、换能器阻抗匹配、频率跟踪(电压电流采样电流、 信号放大及滤波电路和鉴相电路、过热保护电路)

1.这个E类功放一接电源,电源就直接短路(这个问题很奇怪)。完全按这个图用万能板焊接的板子。是哪里的原因?已经查过没发现有板子焊接的原因,比如连锡等,也没有发现元件自身短路

2.阻抗匹配这样纯理论计算也是不能用的,关键是如何进行实物的调试?用到阻抗分析仪?在板子通电的情况下测试阻抗还是不通电的时候测试阻抗,如何测试?谁有这方便经验的

3. T型网络的等效阻抗进一步减小。该网络不需要测量动态电阻和动态电感值--阻抗变小有什么好处?怎么理解动态电阻和动态电感,还有静态电容

4.电压信号的采集也是差分信号,而比例放大电路是单端的信号放大,这个怎么把电压信号放大?

5.带通增益为1,中心频率为1MHz,带宽为100kHz-----这是一个选频网络,这些带宽、增益,中心频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6.这种鉴相电路有些麻烦,可能也不准确。有没有纯数字的或者更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异或门输出 direction 为此时的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值,这个差值是什么形式的信号?

7.温度检测直接用MCU的ADC口、NTC电阻、下拉/上拉电阻就可以搞定,用这个LM358+一堆外围有何好处?

8.经过 D 触发器二分频和滤波处理过后得到的 1MHz 方波信号, 信号波形连续稳定而且信号频率稳定在 1MHz 左右, 符合超声波驱动系统激励信号的要求----为啥DDS出来还要经过触发器才能保持频率的稳定?触发器是如何保证频率稳定的?

楼主:
这么好的问题居然不围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好的问题居然不围观啊

刚又试了下 一接换能器就导致输入电源短路。。。不接就不短路

网友A:
在管没坏的情况下,GS端并联一电阻,阻值100K以下均可避免开机误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管没坏的情况下,GS端并联一电阻,阻值100K以下均可避免开机误导通

你的意思是MOS误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管没坏的情况下,GS端并联一电阻,阻值100K以下均可避免开机误导通

就算MOS导通之后  也不应该是那么大的电流啊  直接把输入电源短路了

网友A:
从原理图来看,RFC的直流阻抗很小,当管子误导通时就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来看,RFC的直流阻抗很小,当管子误导通时就相当于把电源短路了

不是串联了电容吗?按道理电容是不能通过直流的

网友A:
上电时管导通了,RFC的直流阻抗又很小,相当于电源的正负极短路了,L0C0还没开始工作了

网友B:
MOS这样干接存在不稳定因素

网友B:
个人观点:
1:现在的CPU都可以跑几十MHZ的频率,输出2MHZ的方波is a easy job;
2:上面说的驱动可能功率不太够,而且阻抗还要考虑太多,何不考虑变压器,N:n=你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
1:现在的CPU都可以跑几十MHZ的频率,输出2MHZ的方波is a easy job;
2:上面说的驱动可能功率不 ...

用变压器可以不用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管导通了,RFC的直流阻抗又很小,相当于电源的正负极短路了,L0C0还没开始工作了 ...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从你给出的实物图片来看,只要在GS端接电阻,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