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A0两种输入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19):
在使用外部中断时,按照默认配置为 内部不上拉 + 施密特输入,信号外部上拉。正常工作十几天,今天突然不能触发了,测量中断信号没问题,把施密特输入改成CMOS输入就正常了,或者额外配置内部上拉。
这两种输入模式有什么使用限制呢,使用时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A(点评):
既然设置成施密特方式,就查查外部输入信号是不是满足芯片的触发电压要求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低电平0.2V,高电平3.5V,符合手册要求。难以理解的是之前跑的好好的,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
问题定位到了,scmitt输入范围是0.2Vcc ~0.8Vcc,cmos输入范围是0.3Vcc ~ 0.7Vcc,MCU的Vcc输入异常了,从3.3V变成了5V,外部中断信号大约3.5V,正好是CMOS的临界范围,导致CMOS能触发,SCMITT无法触发。

网友B:
您好,我是上海通钥电子的,我们公司是小华的一级代理商,有原厂和自己的技术支持中心。可以加微信详细沟通   陈13554256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