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单片机PWM控制PMOS的开关电路一般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10-19):
有没有人做过分享一下原理图啊。
就是进去比如40V,出来6V,原理图谁有参靠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叫BUCK电路,你搜搜。

网友A:
群里刚看到的,送给你。

网友B(2025-06-23):
这个就是很平常的NPN三极管+PMOS的控制开关电路,如果主电路是NMOS做开关,那就得用升压芯片驱动的

网友C(2025-09-19):
单片机 PWM 控制 PMOS 的开关电路:PMOS 源极接电源正极,漏极接负载,栅极通过电阻接单片机 PWM 输出。需加电平转换(如三极管反相),因 PMOS 导通需栅极低电平。PWM 高电平时 PMOS 关断,低电平时导通,通过占空比调节负载平均电压。并接栅源保护二极管,防止过压损坏。

网友D:
单片机 PWM 控制 PMOS 开关电路,通常需加反相电路:单片机 PWM 输出接三极管或逻辑反相器,再连 PMOS 栅极。当 PWM 为高时,反相后为低,PMOS 导通;低电平时反相为高,PMOS 截止。需在栅极与源极间接下拉电阻,防止误开通,源极接电源,漏极接负载,实现 PWM 调速 / 调压

网友E:
单片机 PWM 控制 PMOS 的开关电路通常为:单片机 PWM 输出经反相电路(如三极管或逻辑反相器)连接 PMOS 栅极,源极接电源正极,漏极接负载后接地。栅极与源极间并接下拉电阻,确保关断可靠。PWM 通过反相后控制栅极电压,低电平导通、高电平关断,实现负载通断的占空比调节。

网友F(2025-10-30):
单片机 PWM 控制 PMOS 的开关电路,通常需加电平转换电路。因 PMOS 导通需栅极电压低于源极,当源极接电源正极时,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如 3.3V)无法直接关断。
常用接法:单片机 PWM 经 NPN 三极管反相,或通过光耦 / 电平转换芯片,使 PMOS 栅极在低电平时导通、高电平时关断,栅极与源极间接下拉电阻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