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NE5532输出噪声问题

楼主(2023-10-20):
用NE5532放大麦克风的声音信号,但是接上耳机后里面有噪音,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各位指导一下。还有为什么示波器实测的放大倍数和我理论值不一样,(比如我把反馈电阻调到100K,理论放大倍数应该是100,但实测只有60多)????

图1:原理图

图2:无信号输入时,运放的输出信号(噪声???)

图3:正常输入信号(信号发生器产生),运放的输出

图4:输入信号(信号发生器产生)

xch
测量噪声时输入端悬空?

网友A:
一些可能性:
1. 供电电源本身有干扰。
2. 输入信号/电缆什么的受到了干扰。
用电池供电,把输入端对地交流短路,看输出端什么情况,有助于判断问题。

网友B:
你这电容容量用的太吝啬,哪像放大音频信号的? 所有电容放大100倍就基本正常了。

网友C:
先将咪头短路,测试5532本身电路是否有噪声。退耦电容要用百uF级别的。

网友D:
耦合电容才0.1u?

网友E:
音频电路,耦合和旁路电容的容量10uF起,偏大一点比较好

网友F:
信号源(mic)的等效电阻与输入电阻串联,加大了实际的Ri 使得放大倍数低于理想的放大倍数。电路无大问题,很可能是实验电路的搭建上的问题。耦合电容数值小,需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源(mic)的等效电阻与输入电阻串联,加大了实际的Ri 使得放大倍数低于理想的放大倍数。电路无大问题, ...

画的PCB板。
把输入短路后,NE5532的输出噪声反而更大了

网友G:
100nf的耦合电容在1khz的容抗1.59k,与输入电阻1k,串联后1.87k的阻抗,放大倍数只有101/1.87=54倍。
耦合电容要大一点。
至于噪音,跟这个mlcc有关,用薄膜电容能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可能性:
1. 供电电源本身有干扰。
2. 输入信号/电缆什么的受到了干扰。

电源应该可以排除,用的线性电源,前面加了些滤波措施
我把输入信号短路后,运放输出的噪声更大了,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咪头短路,测试5532本身电路是否有噪声。退耦电容要用百uF级别的。

输入信号短路了,运放输出的噪声反而更大了

网友H:
https://www.ti.com.cn/tool/cn/SIDEGIG-GUITAREVM#design-files

网友H:
电源的电容都不小,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I:
1.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电源的噪声。
2.输入短到地的时候的输入端噪声。
3.调节放大倍数,从小往大放,测试输出端噪声。

网友J:
一级放大的倍数最好不要大于20,而且带宽也大或频率越高则这个增益限制数字越小,否则,噪声就这样,很正常!
另外,高增益的放大电路本身设计、布局以及外屏蔽以及电源去耦(包括电容位置)、接地位置和布局等等,
是个复杂的设计问题,不能一句话概括你的问题!

网友K:
也许是示波器测试问题:(1)示波器接地夹与探头连接有问题;(2)接地夹与被侧对象的地连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