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恢复USB Hub OPT?

楼主(2023-10-20):
USB, AN, se

如果更改了集线器的OTP(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写入寄存器,导致集线器根本不起作用,无法使用MPLAB Connect 重新配置集线器,它甚至不能枚举。
只要仅设置位(未清除),就可以以覆盖OTP 中先前写入的代码的方式写入OTP 字节。 例如,值0xAA 可以转换为值0xFF,但不能转换为0x00 但是,如果集线器无法枚举,则MPLAB Connect 不能用于写入OTP(或执行任何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 ATTACH 之前的配置阶段使用 SMBus 写入 OTP。
OTP 的每个Patch都会在OTP 中记录的最后可用位置添加配置索引记录。 每条记录都包含一个校验和,以USB4715为例说明修改过程:

网友A:
这个芯片好用不

楼主:
挺好用的

网友B:
写入一次就无效了吗

网友C(2023-11-20):
有用过的吗

网友D:
不能重复写入吗

网友E:
校验和是怎么计算的啊

楼主:
OPT只能写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