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简单的短接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
Hi 各位老师
我做了一个电源模块,挺简单的,就是一个ACDC加后续的DCDC和LDO,另外做了一个按键开机功能,其实就是在ACDC输出后串了个MOS管,控制MOS管的开通来给后级上电,如下图,短接J2就上电,断开就断电,但毕竟是220V应用, J2(也就是电子系统地)接到面板上我担心会有安全隐患,有没有隔离的方法,把这个和系统地隔离开呢,我也没想出什么好方案,各位有没有好方法可以帮助解惑呢,感谢各位。

网友A(2023-10-20):
加一只DCDC和光耦

网友B(点评):
还得是隔离DCDC吧,感谢您的解答,成本和体积要求比较高

网友C:
J2短接不短接和后面U2,U3导通有影响吗?

网友B(点评):
有影响啊,J2短接,Q2截止,Q1导通,U2U3就导通了,J2断开,Q2就导通,Q1截止,U2U3就截止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哦,后面U2,U3看的是VGS。

网友D:
电路没啥问题。就是:
(1)电阻R2,R3,R4,R5阻值高。100k改为20K就可以了。
(2)为了更加安全R1、C1不要连接。R78,0也许不需要(主要不知PAD连接何处,有啥功能)。
(3)上图黄色模块U1AU1B应该是AC-DC(220VAC转DC24V)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点评):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E:
AC-DC(220VAC转DC24V)隔离电源模块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