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外设模块配置——ADC按键配置方法

楼主(2023-10-20):
ADC 按键配置方法
FreeRTOS平台上使用的按键为ADC-KEY,采用的ADC模块为GPADC。
按键功能驱动的实现是通过ADC分压,使每个按键检测的电压值不同,从而实现区分不同的按键。按下或者弹起中断之后,通过中断触发,主动检测当前电压识别出对应的按键。最后再通过input子系统将获取按键的键值并上报给应用层。
GPADC-KEY配置方法
按键结构体定义key_config的成员:
struct sunxikbd_config{    unsigned int measure;    // 电压阈值    char *name;                                 // 功能名    unsigned int key_num;    // 按键数量    unsigned int scankeycodes[KEY_MAX_CNT];    // 按键的键值    unsigned int key_vol[KEY_MAX_CNT];         // 按键的电压值};不同平台的配置可能不同,以r128为例,下面是r128的成员config:static struct sunxikbd_config key_config = {    .measure = 2500,    .name = "gpadc-key",    .key_num = 5,    .key_vol = {164,415,646,900,1157},    .scankeycodes = {115,114,139,164,116}};
当前按键驱动的配置都是以hardcode的方式写入驱动代码中,也就是说按键的数量,不同按键对应的电压值,不同按键对应的KeyCode等等配置如果要修改的话,需要对源码进行修改。
如上述按键结构体的定义,以下两配置按照默认配置即可。
  • measure:GPADC最大能够识别的电压值,需要根据UserMaual来设置。默认为2.5V。
  • name:注册的按键驱动名称,会注册到input子系统中。

可以自定义的配置为:key_num,key_vol,scankeycodes。
  • key_num: 按照实际硬件设计来设置。
  • key_vol: 按照硬件,实际每个按键分压的情况来设置。
  • scankeycodes:每个按键对应的KeyCode,方便应用通过input获得按下的按键时,能够识别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key_vol的配置方法,可以参考下图的GPADC-KEY的硬件设置。
在图中,VCC输入的电压为3.3V,通过分压关系,第一个按键的电压为0.21V,因此key_vol可以设置为210,以此类推。
驱动初始化方法
默认系统启动时,不会加载GPADC驱动以及按键驱动。
如果需要加载GPADC-Key驱动,需要调用以下函数:
int sunxi_gpadc_key_init(void);
调用sunxi_gpadc_key_init()该函数即可完成GPADC驱动以及按键驱动的加载了,即可开始使用按键驱动。
应用调用方法
接下来继续介绍一下,应用中该如何获取按键按下的事件。
在FreeRTOS系统中,也移植了 Linux 的 input 子系统。GPADC-Key 中也是调用了 input 的接口,进行注册 input 设置,上报事件等动作。
在调用 sunxi_gpadc_key_init() 时,通过 input_set_capability() 去设置了事件的属性;通过sunxi_input_register_device() 注册了 input 设备;在按键按下触发中断时,也是通过 input_report_key() 和 input_sync() 上报 input 事件。
因此,在应用层想要获取input事件,可以直接通过input接口去获取,使用示例可如下例程:
int input_func(void){        int fd = -1;        struct sunxi_input_event event;        sunxi_gpadc_key_init(); // 驱动初始化        fd = sunxi_input_open(DEVICE_NAME);        if (fd < 0)                return -1;        while (1) {                sunxi_input_readb(fd, &event, sizeof(struct sunxi_input_event));                if (event.type != EV_KEY)                        continue;                if (event.value == 0) {                        printf("key u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