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为什么STM32G0 SysTick_Config没有被调用

楼主(2023-10-20):
STM32G HAL库中HAL_init()代码中,为什么SysTick_Config函数不调用?

网友A:
因为HAL_Init()函数主要负责初始化硬件抽象层库,而SysTick定时器通常用于应用程序中的时间基准或定时任务。HAL_Init()一般在系统上电或复位后首先被调用,以初始化硬件和外设,而SysTick_Config()通常在应用程序的主函数或其他初始化函数中被调用,以配置和启用SysTick定时器。

网友B(2023-11-20):
这是时钟啊,咋能不调用呢

网友C:
你看看时钟初始化部分,然后goto一下看看根部的子函数,基本就会有的

网友D:
应该有调用才对的

网友E:
这应该使用hal导致的,因为hal配置的库函数比较庞大,就不好找

网友F:
我记得是有调用SysTick_Config的

网友G:
不调用的话,芯片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H:
这不是初始化了系统定时器的配置么

网友I:
一般都是goto 一下就能看到

网友J:
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这个调用显示的是暗色,但是一般是要调用的

网友K:
不调用不可能,你试试搜索一下SysTick_Config,然后仿真的时候断点打在这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