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基于STM32F103+TEA5767的收音机实现

楼主(2023-10-2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源码回复下载:

前言

前段时间给表弟捯饬了一个基于TEA5767模块的收音机,虽说目前收音机本身已经在市场没啥存在感了,但是技术的运用还是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特别是对我这种技术新人来说,做一次简易的小玩意,可熟悉单片机的一些基础外设,同时可通过这个小玩意锻炼一下自己的画板能力,不得不说,画板真是我的硬伤,**大佬看到我的PCB图下手轻点。

一、方案选型
l 主控:STM32F103C8T6,主要考虑使用之前最熟练的单片机,在画板和代码编写上更为自由方便。
l 收音机模块:TEA5767收音机模块,因为本人硬件水平欠佳,直接买了模组,使用IIC接口进行通信。
l 音频功放:LM386D。
l 显示器:0.96 OLED
二、功能概述
l 通过0.96 OLED液晶实时显示收音机的频率。
l 2、通过按键可以调节频率,当调制解调成功后,喇叭输出广播或者通过耳机进行收听,喇叭音量可通过可调电阻进行控制。
l 3、频率调节范围:87.5MHZ--108MHZ
l 4、可一键自动搜台。
三、系统结构

因手头9V的电源很多,所以此处电源的输入为9V DC电源,通过降压电路将9V的电源降至5V3.3V5VTEA5767收音机模块、音频功放电路和OLED的显示,3.3V给单片机供电。STM32F103通过IICTEA5767通信,音频输出可以通过耳机或者通过音频功放电路通过喇叭进行输出,喇叭输出电路可通过可调电阻进行调节,通过按键进行频道的加减,也可通过自动搜台按键自动搜索可用频道,当前的频道可通过OLED进行显示。

四、硬件电路设计
1. STM32最小系统

STM32最小系统的电路包括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和电源电路,同时添加一颗LED用于显示供电状态。

2. 电源电路

电源输入为9V直流电源,通过78L05将电压将至5V,再通过HT7533将至3.3V,同时也添加滤波。

3. 按键电路

按键一共三个,分别是加频道、减频道和自动搜台。
4. TEA5767模块电路
5. 0.96寸OLED电路
6.完整电路
7.PCB
五、软件代码设计
1. IIC驱动
TEA5767模块使用IIC协议通信,且对速率要求不高,此处采用软件模拟的方式进行。
首先使用宏定义对GPIO和电平输入/输出进行定义:
#define SDA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DA_GPIO                GPIOB
#define SDA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SCL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CL_GPIO                GPIOB
#define SCL_GPIO_PIN        GPIO_Pin_6

#define SCL_OUT() SCL_Set_Output() //置位scl
#define SET_SCL() GPIO_SetBits(SCL_GPIO, SCL_GPIO_PIN) //置位scl
#define CLE_SCL() GPIO_ResetBits(SCL_GPIO, SCL_GPIO_PIN)//清楚scl

#define SDA_OUT() SDA_Set_Output()
#define SDA_INT() SDA_Set_Input()
#define SET_SDA() GPIO_SetBits(SDA_GPIO, SDA_GPIO_PIN)//置位sda
#define CLE_SDA() GPIO_ResetBits(SDA_GPIO, SDA_GPIO_PIN)//清楚sda
#define SDA_VAL() GPIO_ReadInputDataBit(SDA_GPIO, SDA_GPIO_PIN)

#define SDA_V PBin(7)
#define SDA PBout(7)
#define SCL PBout(6)
IIC初始化及相关功能函数定义:
void SCL_Set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DA_RCC,ENABLE);//使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L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C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Set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DA_RCC,ENABLE);//使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D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A_Set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L_RCC,ENABLE);//使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A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D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init(void)
{
        SCL_OUT();
    SDA_OUT();

    numbyte = 5;
        numbyte_AMP=5;
    ADDRESS_SEND = 0xC0;// TEA5767写地址 1100 0000
        ADDRESS_RECEIVE=0XC1;//TEA5767读地址 1100 0001
    ADDRESS_AMP=0X8E;

    FM_PLL=0X302C;
    FM_FREQ=97000000; //开机预设频率
    PLL_HIGH=0;
    PLL_LOW=0;
    delay_ms(100);// delay100ms();
    delay_ms(100);//delay100ms();

    I2C_byte1=0XF0;  //FM模块预设值
    I2C_byte2=0X2C;
    I2C_byte3=0XD0;
    I2C_byte4=0X10;
    I2C_byte5=0X40;
    byte1=0X27;
    byte2=0X40;
    byte3=0X42;
    byte4=0X46;
    byte5=0XC3;

    sendnbyte(&ADDRESS_SEND,numbyte);
    delay_ms(100);//delay100ms();
    AMP_sendnbyte(&ADDRESS_AMP,numbyte_AM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
@param 无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无
*/
void IIC_Ack(void)
{
    SDA_OUT();         // SDA线输出模式
    SDA=0;            // CPU驱动SDA = 0
    delay_us(5);
    SCL=1;            // CPU产生1个时钟
    delay_us(5);
    SCL=0;
    delay_us(5);
    SDA=1;            // CPU释放SDA总线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PU产生一个时钟,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
@param 无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1表示无器件响应
*/
uint8_t II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sult = 0;

    SDA_INT();          // SDA线输入模式
    SDA = 1;            // CPU释放SDA总线
    delay_us(5);
    SCL = 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delay_us(5);
    if(SDA_VAL())
    {
        result = 1;
    }
    else
    {
        result = 0;
    }
    SCL = 0;
    delay_us(5);

    return result;
}

//************************************************
//送n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sendnbyte(uchar *sla, uchar n)
{
        uchar *p;
        sbuf[0]=I2C_byte1;
        sbuf[1]=I2C_byte2;
        sbuf[2]=I2C_byte3;
        sbuf[3]=I2C_byte4;
        I2C_start();                        // 发送启动信号
        sendbyte(sla);                    // 发送从器件地址字节
        checkack();                            // 检查应答位
   if(foo == 1)
        {
                NACK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置错误标志位NACK
        }
        delay_us(5);

        p = &sbuf[0];
        while(n--)
        {
                sendbyte(p);
                checkack();            // 检查应答位

                delay_us(5);

                if (foo == 1)
                {
                        NACK=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置错误标志位NACK
                }
                p++;
        }
        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
/**
@brief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param 无
@return 读到的数据
*/
uint8_t II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 0;
    uint8_t value = 0;

    SDA_INT();          // SDA线输入模式
    for(i = 0; i < 8; i++)
    {
        value <<= 1;
        SCL=1;
        delay_us(5);//DELAY5US;
        if(SDA_VAL())
        {
            value++;
        }
        SCL=0;
        delay_us(5);//DELAY5US;
    }
    IIC_Ack();
    return value;
}
/**
@brief 读TEA5767状态
@param 无
@return 无
*/
void TEA5767_Read(void)
{
    uint8_t i;
    uint8_t tempLow;
    uint8_t tempHigh;
        uint8_t addr;
        TEA5767_ADDR_R = 0xc1    ;
    s_pll = 0;

    I2C_start();
    sendbyte(&TEA5767_ADDR_R);                                       // TEA5767读地址
    IIC_WaitAck();
    for(i = 0; i < 5; i++)                                              // 读取5个字节数据
    {
        s_radioReadData[i] = IIC_ReadByte();                            // 读取数据后,发送应答
    }
    stop();
    tempLow = s_radioReadData[1];                                       // 得到s_pll低8位
    tempHigh = s_radioReadData[0];                                      // 得到s_pll高6位
    tempHigh &= 0x3f;
    s_pll = tempHigh * 256 + tempLow;                                   // PLL值
}

//*************************************************
//在SCL为高时,SDA由高变低即为I2C传输开始
void I2C_start(void)
{
        SCL_OUT();
    SDA_OUT();

   SDA=1;
   SCL=1;
   delay_us(5);//DELAY5US;
   SDA=0;
   delay_us(5);//DELAY5US;
   SCL=0;
}

void stop(void)         //在SCL为高时,SDA由低变高即为I2C传输结束
{
        SCL_OUT();
        SDA_OUT();
        SDA=0;
        SCL=1;
        delay_us(5);//DELAY5US;
        SDA=1;
        delay_us(5);//DELAY5US;
        SCL=0;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子函数
void sendbyte(uchar *ch)
{
        uchar  n00 = 8;
        uchar  temp00;
        temp00 = *ch;

        SCL_OUT();
        SDA_OUT();
        while(n00--)
        {
                if((temp00&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 = 1;    // 传送位1
                        SCL = 1;
                        delay_us(15);//DELAY5US;
                    SCL = 0;
                        SDA = 0;
                }
                else
                {
                        SDA = 0;    // 否则传送位0
                        SCL = 1;
                        delay_us(15);//DELAY5US;
                        SCL = 0;
                }
                temp00 = temp00<<1;    // 数据左移一位
        }
}
//发送n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AMP_sendnbyte(uchar  *sla, uchar n)
{
        uchar  *p;
    ampint[0]=byte1;
    ampint[1]=byte2;
    ampint[2]=byte3;
    ampint[3]=byte4;
    ampint[4]=byte5;
        I2C_start();                        // 发送启动信号
        sendbyte(sla);                    // 发送从器件地址字节
        checkack();                            // 检查应答位

        delay_us(5);
    if(foo == 1)
        {
                NACK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置错误标志位NACK
        }
        p=&int[0];
        while(n--)
        {
                sendbyte(p);
                checkack();            // 检查应答位
                delay_us(5);
                if (foo == 1)
                {
                        NACK=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置错误标志位NACK
                }
                p++;
        }
        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
//****************************************
//向上搜索
void search_up(void)
{
   I2C_byte1 |= MUTEI2CB1;//MUTE=1;                        //静音
   I2C_byte3 |= SUDI2CB3;//SUD=1;                //搜索标志位设为向上
   if(FM_FREQ>108000000){FM_FREQ=87500000;} //        判断频率是否到顶
   FM_FREQ=FM_FREQ+100000;                        //频率加100K
   FM_PLL=(unsigned short)((4000*(FM_FREQ/1000+225))/32768);//计算PLL值
   setByte1Byte2();        //设置I2C第一第二字节PLL        值
        display();
}
//*******************************
// 向下搜索
void search_down(void)
{
   I2C_byte1 |= MUTEI2CB1;//MUTE=1;        //静音
   I2C_byte3 &= ~SUDI2CB3;// SUD=0;//搜索标志位设为向下
   if(FM_FREQ<87500000){FM_FREQ=108000000;}  //        判断频率是否到底
   FM_FREQ=FM_FREQ-100000;                                 //频率减100K
   FM_PLL=(unsigned short)((4000*(FM_FREQ/1000+225))/32768);         //计算PLL值
   setByte1Byte2();                //设置I2C第一第二字节PLL        值
        display();
}
//*******************************
// 自动搜索
void TEA5767_AutoSearch(void)
{
        OLED_ShowString(10,5,"Auto Mode...",16);
    // 直到搜台成功,RF=1,0x31<IF<0x3E
    while((radioRf==0) || ((0x31>=radioIf)||(radioIf>=0x3E)))
        {
                ADDRESS_SEND = 0xC0;// TEA5767写地址 1100 0000
                ADDRESS_RECEIVE=0XC1;//TEA5767读地址 1100 0001
                FM_FREQ=FM_FREQ+100000;
                if(FM_FREQ > (TEA5767_MAX_KHZ*1000))                           // 频率达到最大值
                {
                        FM_FREQ = (TEA5767_MIN_KHZ*1000);
                }
                FM_PLL=(unsigned short)((4000*(FM_FREQ/1000+225))/32768);         //计算PLL值
                setByte1Byte2();        //设置I2C第一第二字节PLL        值
                delay_ms(20);
                TEA5767_Read();                                                 // 读取当前频率值
                radioRf = s_radioReadData[0] & 0x80;
        radioIf = s_radioReadData[2] & 0x7F;
        radioLev = s_radioReadData[3] >> 4;
                display();
        }
        radioRf = 0;
        radioIf = 0;
        radioLev = 0;
        OLED_ShowString(10,5,"PLAYING.....",16);
}
//应答位检查子函数
void checkack(void)
{
        SCL_OUT();
        SDA_OUT();
        SDA_INT();

        SDA = 1;                    // 应答位检查(将p1.0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foo = 0;

        delay_us(20);//DELAY5US;
        if(SDA_V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F0
   foo = 1;
        SCL = 0;

        SDA_OUT();
}
//第一第二字节PLL值设定
void setByte1Byte2(void)
{
   PLL_HIGH=(uchar)((FM_PLL >> 8)&0X3f);         //PLL高字节值
   I2C_byte1=(I2C_byte1&0XC0)|PLL_HIGH;                 //I2C第一字节值
   PLL_LOW=(uchar)FM_PLL;                                         //PLL低字节值
   I2C_byte2= PLL_LOW;                                                 //I2C第二字节值
   sendnbyte(&ADDRESS_SEND,numbyte);             //I2C数据发送
   I2C_byte1 &= ~MUTEI2CB1;//MUTE=0;
   delay_ms(100);//delay100ms();                                                  //延时100ms
   sendnbyte(&ADDRESS_SEND,numbyte);          //I2C        数据发送
   delay_us(5);//DELAY5US;
}
2.在主函数循环检测按键状态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ClockInfo;

        System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4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RCC_GetClocksFreq(&ClockInfo);
        init();                              //  初始化TEA5767
        KEY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上电初始化界面
        num1=FM_FREQ/100000000;                                                //提取频率值
        num2=(FM_FREQ%100000000)/10000000;
        num3=(FM_FREQ%10000000)/1000000;
        num4=(FM_FREQ%1000000)/100000;
        OLED_ShowString(35,0,"TEA5767",16);
        OLED_ShowString(0,3,"FM:",16);
        OLED_ShowNum(50,3,num1,1,16);
        OLED_ShowNum(60,3,num2,1,16);
        OLED_ShowNum(70,3,num3,1,16);
        OLED_ShowString(80,3,".",16);
        OLED_ShowNum(85,3,num4,1,16);
        OLED_ShowString(100,3,"MHz",16);
         while(1)
        {
                if((KEY0==0)||(KEY1==0)||(KEY2==0))//按键按下
                {
                        {
                                delay_ms(10);//消除抖动

                                if(KEY0==0)                //按键显示切换
                                {
                                        rekey = 1;
                                        search_up();          //频率向上
                                        delay_ms(200);//消除抖动
                                }
                                else  if(KEY1==0)                //按键显示切换
                                {
                                        rekey = 1;
                                        search_down();          //频率向上
                                        delay_ms(200);//消除抖动
                                }
                                else  if(KEY2==0)                //按键显示切换
                                {
                                        rekey = 1;
                                        TEA5767_AutoSearch();          //自动搜台
                                        delay_ms(200);//消除抖动
                                }
                        }
                }

        }
}

附录
写数据

TEA5767 写入数据时,地址的最低位是0,即写地址是C0。读出数据时地址的最低位是1,即读地址是C1。TEA5767的控制寄存器要写入5个字节,每次写入数据时必须严格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地址、字节1、字节2、字节3、字节4、字节5。

每个字节的最高位首先发送。在时钟的下降沿后写入的数据生效。上电复位后,设置为静音,所有其它位均被置低,必须写入控制字初始化芯片。

TEA5767内部有一个5个字节的控制寄存器,在IC上电复位后必须通过总线接口向其中写入适当的控制字,它才能够正常工作。寄存器介绍如下

数据字节1的格式
数据字节1各位的说明
数据字节2的格式
数据字节2各位的说明
数据字节3的格式
数据字节3各位的说明
搜索停止电平设定
数据字节4的格式
数据字节4各位的说明
数据字节5的格式
数据字节5各位的说明
读数据

和写数据类似,从TEA5767 读出数据时,也要按照地址、字节1、字节2、字节3、字节4、字节5”这样的顺序读出,读地址是C1

举例
根据上面的算法,以106.8的天津交通台为例,它的PLL为32d1H,第一个字节的BIT7=0非静音,BIT6=0不搜索,第三个字节的BIT4=0低本振,第四个字节的BIT5=0欧美制式,BIT4=1用32768晶振,其余位的设置无所谓,可任意。

网友A:
怎么接收AM单边带?

网友A:
实物呢,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收音机好久不有用过了.看一下.

网友C:
666看下完整的方案

网友D:
能收多少台啊?

网友E:
这颗收音机芯片也是挺经典的。

网友F:
这个级别我想做到。

网友G(2023-12-08):
想看源码

网友H(2024-02-27):
资源哇塞,出个源码吧。大佬!

网友I:
可以收听短波电台吗?

网友J(2024-04-09):
大佬求资料

网友K:
资源哇塞,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采

网友L(2024-05-15):
感谢分享,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M(2024-07-04):
这个无线电芯片也很经典。

网友N(2024-08-04):
这个不错,资源出一个吧大佬,想要~

网友O:
参考资料哇,一个源代码。

网友P:
谢谢分享,无私奉献

网友Q:
基于STM32F103微控制器和TEA5767收音机模块,可实现接收调频广播信号并转化为音频输出。硬件连接简单,软件编程是关键。借助HAL库和信号处理技术,可轻松实现收音机功能。

网友R(2024-09-09):
了解一下收音机原理以及过程

网友S:
这种技术新人来说,做一次

网友T(2024-11-26):
这很好。想要就给我来个大的~

网友U:
了解无线电的原理和过程

网友V:
对于这种技术新人,做一次

网友W(2024-12-31):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X:
这个无线电芯片也是相当经典的。

网友Y: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Z:
有源码分享一下吗

网友AA(2025-02-01):
大神求看看源码,谢谢

网友AB:
多谢,大神玩家!

网友AC(2025-03-19):
我的一直搞不通

网友M:
挺经典的一个项目,不过现在收音机应该不会再出什么新型芯片了吧。

网友AD(2025-05-10):
回帖看源码

网友O:
源码得根据具体项目来

网友V:
这款无线电芯片确实历史悠久,应用广泛。

网友N:
收音机通过天线接收无线电波,放大器放大信号,检波器提取音频,扬声器将音频转换为声音。

网友AE:
收音机的声音是多少频率的?

网友AF(2025-08-01):
资源可以提供,但请明确具体想要什么,方便我帮你找。

网友AG:
对新手来说,第一次做项目可能涉及选型、电路搭建、编程调试,逐步积累经验。先从简单的项目开始,比如使用传感器控制电机。

网友AH:
找到源代码是好事,对照资料分析源码,能帮你快速理解单片机程序。

网友AI:
无线电通过电磁波传播信息,原理是发送端产生高频电磁波,接收端接收后解码恢复信息。

网友AJ:
收音机芯片更新可能放缓,但新技术仍可应用于改进性能和功能。

网友AK:
新手做一次,多总结经验,慢慢掌握单片机与电机、传感器等应用技巧。

网友AL:
收音机声音频率一般在88MHz到108MHz之间。

网友AM:
编写单片机程序时,源代码需要根据实际的项目需求和电路设计来编写。

网友AN:
这款无线电芯片历史悠久,应用广泛。

网友AO:
明白,具体告诉我需要哪方面的单片机、电机、传感器或电路资源,我帮您筛选。

网友AP(2025-10-22):
多分享。跟你一起进步

网友AK:
这无线电芯片历史悠久,应用广泛。

网友M:
源码要依据具体项目需求定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AG:
资源很丰富,源码需要具体说明需求,才能提供。

网友U:
这款无线芯片历史悠久,稳定性强,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