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软件配置——RTOS 软件包配置

楼主(2023-10-20):
RTOS 软件包配置
本文将介绍 RTOS 软件包、地址,内核配置等。
Kconfig 简介
有过 linux 内核开发经验的人,对 menuconfig 不会陌生。对于各类内核,只要是支持 menuconfig 配置界面,都是使用 Kconfig。
换言之:
  • menuconfig:支持配置内核的图形化界面。
  • Kconfig:生成 menuconfig 界面的脚本语言。
menuconfig 操作简介
我们运行 mrtos_menuconfig 之后,会打开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整个显示界面大致分为三部分
上方是操作的说明和图例说明。
  • <Enter> 按下Enter键进入子菜单。
  • <Y> 按下Y键,选中这项功能。
  • <N> 按下N键,排除这项功能 。
  • <M> 按下M键,以模块的形式选择。
  • <Esc><Esc> 按两下Esc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 <?> 按下?键,查看高亮功能的帮助信息
  • </> 按下/键,搜索
  • 被选中的项目
  • [ ] 未被选择的项目
  • <M> 以模块形式被选择的项目
  • < > 未被选择的模块
中间部分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各项功能了,使用上下两个方向键进行选择,也可以使用关键字进行跳转。
最下方是功能选择按钮,功能与案件基本重合。使用左右方向键选择,Enter键选中。
  • <Select> 进入下级菜单
  • < Exit > 退回上一级菜单,在最顶层菜单就是退出menuconfig
  • < Help > 显示当前选项的帮助信息
  • < Save > 手动保存配置文件
  • < Load > 加载指定的配置文件,默认加载的是.config
RTOS menuconfig 说明
了解了menuconfig的基本操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RTOS 的 menuconfig 具体都有是么内容。
BUILD TARGET SUNXI ARCH
分别选择芯片的系列,对于R128平台,使用的是 sun20iw2p1 平台
BUILD OS OR LIBRARY
选择编译为 Library 还是 OS,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OS 所以设置为编译 OS
BUILD SYSTEM
这部分配置 RTOS 的配套编译脚手架,配置编译使用的编译工具链的路径,libc的类型等等。
ARCHITECTURE OPTIONS
架构配置,配置CPU的架构,入口地址,分配的内存长度,RV核心的地址,DSP核心的地址。这里也也配置默认启动的核心,可以关闭 C906 和 DSP 核心的启动。
KERNEL OPTIONS
FreeRTOS 内核相关的配置,一般不需要修改。
DRIVERS OPTIONS
驱动配置,分为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和 other drivers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包括各种外设驱动,与驱动的单元测试。
other drivers
包括 WiFi 驱动,蓝牙驱动等等
SYSTEM COMPONENTS
组件选择,软件包,协议栈等相关选择
aw components
全志提供的相关组件,核间通信组件,多媒体组件等。
thirdparty components
第三方提供的组件,lvgl,协议栈等等
PROJECTS OPTIONS
项目配置,选择项目方案
menuconfig 配置保存
完成配置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左右方向键选择 < save > 并按下Enter键。
如果修改配置文件名称的话,就是将当前的配置另外保存到指定文件;不修改的话默认保存在.config中, 然后选择 ok 确认,就可以继续进行配置了修改了。如果不想保存,那么可以按两下 Esc 键返回。
当然也可以不使用上面的操作,在全部修改都完成之后,连按 Esc 键,就会退出menuconfig。 在退出时会提醒是否保存配置文件,选择 Yes 即可保存配置,如果不想保存可以选择 No , 如果还想继续修改,可以按两下 Esc 键返回 menuconfig 继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