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C3DTS5.1声道解码杜比数码AC-3/MPEG4/AAC多格式EQ均衡器卡拉OK环绕声解码板

楼主(2023-10-20):
杜比数码、DTS、AAC、MP4、PCM、HDCD等格式解码,多声道环绕声聆听体验 多种聆听效果重放。
CS495313 CS493263 CS493264-CL音频DSP的环绕声音效
DolbyProLogicII杜比定向逻辑II 将任何双声道音源转变为左、中、右、左环绕及右环绕环绕声聆听体验。
44.1kHz, 48kHz和96kHz采样率音频输出,选配不同的低通滤波电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
DSP的音效处理DolbyAtmos全景声家庭影院支持全部杜比标准低音配置及各种大小喇叭组合。
LIN SYNC唇音齿音同步方案,模拟及各种数码的声音同时延迟,所有声道延迟时间最大500毫秒。
内置FFT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 为主机输出频谱或频率直接输出,无需要外置任何电路即可以驱动大点阵屏作声

音动态显示。
DOLBY HOME THEATER之中的EQ均衡器,将20Hz(低频)~20kHz(高频)划分为多个部分,然后改变各个部分的电平。处理

声音的频率平衡。美化声音。
EQ频率均衡器可以分别调节各种频率成分,Q值与带宽可以调整音色。
Graphic EQ提供这十个频率点下去做各式各样的dB数减或增加,Graphic EQ提供了一个很直觉性的操作,只需要去推

高各个Fader,然而即可听到指定频段的声音变化。
Graphic EQ 通常都是用来在调整整个房间的声音残响职测试、补偿声音的声音反应与声音效果。
均衡器主要调节Gain(增益)、Freq(频率)、Q即使Q值
Gain:增益参数控制点的上下位置,可以用它来增益、衰减信号,将参数设置为0为禁用此滤波器,从而不造成任何

影响
Freq:频率参数控制点的左右位置,可以用它来确定点作用于哪一个频率,可以将各个点的滤波器设置到10Hz到

24kHz之间。你可以自由地设置频率产生不同的效果。
全频频宽(20Hz~20KHz),用户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调节频宽。
KCM_EQ_SETUP多路均衡EQ音效处理设置,0x8b读写寄存器
内置4组预置均衡EQ音效音效**,每组可以分别调节不同的音效值,而且独立**
KCM_EQ_VALUE多段均衡EQ音效处理数值
字节0选择预置音效的位置,1至4分别为4组预置音效位置。如果打开话筒声道EQ音效则第4组为话筒的音效。1至4分

别为4组预置音效。注意这里只是修改对应的数值,未必会修改即时音效,需要KCM_EQ_SELECT选中的音效位置才会改

变即时音效;
字节1开始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其中第一字节为奇段低8位(B7:0),第二字节为偶段低8位(B7:0),

第三字节的B3:0为奇段高4位(B11:8),B7:4为偶段高4位(B11:8);
主声道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紧跟着是MIC声道同样的格式。
内置模拟输入静音,当模拟没有信号时可自动进行静音,免除了外接检测电路。
卡拉OK dsp音效混响、均衡、滤波、反馈抑制。通过混响器之后的声音,变得丰满、宽广 增润音色和改变音色。
提供左(L)、右(R)、中(C)、环绕左(SL)、环绕右(SR)、超低音(SW)静音控制信号输出,直接用硬件进

行静音。
内置AI算法进行模拟输入静音,当模拟没有信号时可自动进行静音,免除了外接检测电路。
内置在线直接升级程序,使用更新的程序可以在网上获得,极大方便调试及生产维护。
有多个通用的输出端口,可以用内置的CPU完成整机功能。
酷唱科技KC33A模块使用的I2C地址为0xac, 支持单/双/多字节读写。
使用I2C从机接口,用户主机无需增加额外接口即可使用现成的I2C接口。
I2C接口可以与其他I2C设备并联使用。KC32A与24C01等I2C设备完全相同,非常容易进行二次开发。
I2C通讯带有INT中断输出端口,用户主机可以在INT变化时才读取相应的数据,减少了用户主机的通讯占用时间。
提供64字节的**体空间,与25VF020 24C01的功能完全相同,用户可以省略**的芯片例如24C01、93C46等**芯

片。
直接板上安装,可与音频板组成一体化产品,改善传统解码板的连线,提高了可靠性及增加了产品的可观性。

杜比数码、DTS、AAC、MP4、PCM、HDCD等格式解码,多声道环绕声聆听体验 多种聆听效果重放。
CS495313 CS493263 CS493264-CL音频DSP的环绕声音效
DolbyProLogicII杜比定向逻辑II 将任何双声道音源转变为左、中、右、左环绕及右环绕环绕声聆听体验。
44.1kHz, 48kHz和96kHz采样率音频输出,选配不同的低通滤波电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
DSP的音效处理DolbyAtmos全景声家庭影院支持全部杜比标准低音配置及各种大小喇叭组合。
LIN SYNC唇音齿音同步方案,模拟及各种数码的声音同时延迟,所有声道延迟时间最大500毫秒。
内置FFT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快速算法 为主机输出频谱或频率直接输出,无需要外置任何电路即可以驱动大点阵屏作声

音动态显示。
DOLBY HOME THEATER之中的EQ均衡器,将20Hz(低频)~20kHz(高频)划分为多个部分,然后改变各个部分的电平。处理

声音的频率平衡。美化声音。
EQ频率均衡器可以分别调节各种频率成分,Q值与带宽可以调整音色。
Graphic EQ提供这十个频率点下去做各式各样的dB数减或增加,Graphic EQ提供了一个很直觉性的操作,只需要去推

高各个Fader,然而即可听到指定频段的声音变化。
Graphic EQ 通常都是用来在调整整个房间的声音残响职测试、补偿声音的声音反应与声音效果。
均衡器主要调节Gain(增益)、Freq(频率)、Q即使Q值
Gain:增益参数控制点的上下位置,可以用它来增益、衰减信号,将参数设置为0为禁用此滤波器,从而不造成任何

影响
Freq:频率参数控制点的左右位置,可以用它来确定点作用于哪一个频率,可以将各个点的滤波器设置到10Hz到

24kHz之间。你可以自由地设置频率产生不同的效果。
全频频宽(20Hz~20KHz),用户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调节频宽。
KCM_EQ_SETUP多路均衡EQ音效处理设置,0x8b读写寄存器
内置4组预置均衡EQ音效音效**,每组可以分别调节不同的音效值,而且独立**
KCM_EQ_VALUE多段均衡EQ音效处理数值
字节0选择预置音效的位置,1至4分别为4组预置音效位置。如果打开话筒声道EQ音效则第4组为话筒的音效。1至4分

别为4组预置音效。注意这里只是修改对应的数值,未必会修改即时音效,需要KCM_EQ_SELECT选中的音效位置才会改

变即时音效;
字节1开始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其中第一字节为奇段低8位(B7:0),第二字节为偶段低8位(B7:0),

第三字节的B3:0为奇段高4位(B11:8),B7:4为偶段高4位(B11:8);
主声道每3个字节为两段12位的EQ设置值,紧跟着是MIC声道同样的格式。
内置模拟输入静音,当模拟没有信号时可自动进行静音,免除了外接检测电路。
卡拉OK dsp音效混响、均衡、滤波、反馈抑制。通过混响器之后的声音,变得丰满、宽广 增润音色和改变音色。
提供左(L)、右(R)、中(C)、环绕左(SL)、环绕右(SR)、超低音(SW)静音控制信号输出,直接用硬件进

行静音。
内置AI算法进行模拟输入静音,当模拟没有信号时可自动进行静音,免除了外接检测电路。
内置在线直接升级程序,使用更新的程序可以在网上获得,极大方便调试及生产维护。
有多个通用的输出端口,可以用内置的CPU完成整机功能。
酷唱科技KC33A模块使用的I2C地址为0xac, 支持单/双/多字节读写。
使用I2C从机接口,用户主机无需增加额外接口即可使用现成的I2C接口。
I2C接口可以与其他I2C设备并联使用。KC32A与24C01等I2C设备完全相同,非常容易进行二次开发。
I2C通讯带有INT中断输出端口,用户主机可以在INT变化时才读取相应的数据,减少了用户主机的通讯占用时间。
提供64字节的**体空间,与25VF020 24C01的功能完全相同,用户可以省略**的芯片例如24C01、93C46等**芯

片。
直接板上安装,可与音频板组成一体化产品,改善传统解码板的连线,提高了可靠性及增加了产品的可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