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FPU编译问题

楼主(2023-10-20):
.\Objects\APM32F103VE.axf: Error: L6200E: Symbol __aeabi_fadd multiply defined (by fadd.o and fpu.o).
.\Objects\APM32F103VE.axf: Error: L6200E: Symbol __aeabi_fsub multiply defined (by fadd.o and fpu.o).

APM32F103VET6,添加sc_math.lib,编译便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A(2023-12-16):
没遇到过,不过好像是定义冲突了

网友B:
这不是fadd文件和fpu文件是不是里面有命名冲突啊?

网友C:
你这lib好像不对劲吧,看看fsub这个函数?

网友D:
你估计要重新编译这个sc_math.lib就好了

网友E:
换一下名字就好了,命名冲突了

网友F:
你翻译一下不就知道是啥意思了么,子函数重复了

网友G:
估计是你加了lib的原因,你把C里的函数换个名字就好

网友H:
__aeabi_fadd multiply的话,好像会重复吧

网友I:
直接换个命名估计就行

网友J:
看你的提示是定义冲突了

网友K:
看看fadd和fpu里是不是有这2个定义啊,冲突了吧

网友L:
直接改一下名字就行,看你的应该是命名冲突

网友M:
添加lib也这样的话,说明你原函数已经有这些部分的功能了

网友N:
乘法定义冲突导致,改个函数名字试试?

网友O:
定义冲突了,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P:
Fpu和fadd好像是有定义冲突

网友Q:
翻译一下呗,看就知道了

网友R:
乘法定义之后,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