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多个设备串口通信优先级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3-10-20):
怎样避免干扰啊

网友A:
串口之间还会产生干扰?数据传输速度不快啊

网友B:
一般就是能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别吧

网友C:
串口之间怎么会发生干扰呢?那估计就是软件没有处理好啊

网友D:
可以做接地处理或者是屏蔽处理

网友E:
如果楼主使用的是中断来接收数据 那就设置中断优先级就可以了

网友F:
在pcb布线的时候就要注意防工模干扰

网友G:
您好,我是上海通钥电子的,我们公司是上海贝岭、华大mcu的一级代理商,有原厂和自己的技术支持中心。可以加微信详细沟通   陈13554256038

网友H(2023-12-19):
那个着急,就优先级高一些呗

网友I:
这个无所谓,看你业务逻辑

网友J:
主要是看你需求,比如那个进来的需要先处理,等等

网友K:
逻辑,你梳理一下不就知道了么,先看看那个业务比较重要

网友L:
串口能有啥干扰,你就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M:
估计你说的干扰是中断打断了吧

网友N:
还是尽量少在中断里做数据处理,就好一些了

网友O:
大部分都是硬件设计GND隔离

网友P:
优先级好设计啊,就是比如串口1的数据比较重要,串口2不重要,那串口1的优先级比串口2大就好了

网友Q:
没啥干扰啊,你说的干扰是环境干扰还是程序干扰冲突啊?

网友R(2024-07-31):
HC32F448 的串口通信优先级主要通过中断优先级进行控制。你可以设置不同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来管理通信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