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数在内存中的存储形式

楼主(2023-10-20):
是以原码还是补码存储的啊?

网友A:
正数在内存中是以原码的形式储存,负数在内存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储。

网友B:
负数在内存中一般来说以补码的形式存储

网友C:
正数是原码的形式 负数是补码的形式

网友D:
负数以补码的形式存储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E:
1.求相应正数
2.按位取反
3.加1

网友F:
换算成机器码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G:
负数在单片机中的存储方式和在pc中的存储方式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