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DC做交流电压采集时,支持负电压采集吗?

楼主(2023-10-20):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负电压滤掉啊

网友A:
使用全桥电路把负电压反转为正电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直接给负的电压估计不行 得对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C:
我们可以考虑把交流信号整流为脉动直流信号进行采集

网友D:
不能 因为它的能接收的电压范围没有负电压

网友E:
不知道 可以使用独立的adc芯片

网友F:
当然不支持了 想要采集要对信号进行前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