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电容屏和电阻屏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10-20):
这两个屏幕哪个用的多啊

网友A:
电容屏和电阻屏是触摸屏的两种主要技术,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工作原理和使用体验。

电阻屏是通过在屏幕上放置两层导电性薄膜,在两层薄膜之间放置一层微小的空气间隙来实现触摸检测。当用户触摸屏幕时,两层薄膜之间的空气间隙被挤压变形,导致屏幕上的电流变化,从而检测到触摸事件。由于这种技术需要物理上挤压屏幕来检测触摸事件,因此需要一定的压力才能触发,有时会导致不够灵敏,需要多次触摸才能识别。

电容屏则使用一层透明的电容膜作为传感器来检测触摸事件。当用户触摸屏幕时,人体电导率引起电容膜的电场变化,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种变化,并确定触摸坐标。由于这种技术不需要物理变形,只需要轻触屏幕即可触发,因此电容屏可以提供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高的灵敏度,可以更好地支持多点触控。Infineon 的 TrueTouch 系利芯片提供了优秀的电容屏解决方案。

目前电容屏成本已经很低,在消费电子和汽车上几乎都是使用电容屏。电阻屏在一些数控机床等工控设备上还有使用。

网友B(2023-12-19):
触摸敏感度不同

网友C:
电容屏典型的操作温度在0°至35°之间,需要至少5%的湿度。

网友D:
电容屏的多点触控是可以实现的,而电阻屏的多点触控需要将电阻屏重组并与机器的电路相连接才能实现。

网友E:
电阻屏是不是只能单点触摸啊?

网友F:
一般电容屏用的多哈

网友G:
其实随意,看你成本控制和功能需求

网友H:
这没法说啊,电阻屏价格便宜,但触摸效果一般

网友I:
直接想用啥用啥呗,这还不简单

网友J:
我觉得这就得看产品的定位,和价格的定位

网友K:
直接用电容屏吧,电容屏比较简单

网友L:
技术不同

网友M:
这不是屏幕,这是触摸板,相当于触摸板

网友N:
一般都是电容屏,电阻屏一般都是为了低成本使用的

网友O:
区别就是灵敏度,和触点的数量啊

网友P:
电容的触摸效果好,触摸点比较多,电阻的少,电阻就单点

网友Q(2024-01-29):
电容屏则使用一层透明的电容膜作为传感器来检测触摸事件。当用户触摸屏幕时,人体电导率引起电容膜的电场变化,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这种变化,并确定触摸坐标

网友R:
大约在20年前,当时山寨机呼风唤雨,智能手机刚刚兴起,部分显示屏模块组合是(CSTN+电阻屏)。
由于电阻屏难以实现多点触摸,滑动等复杂手势,后来逐渐被更优的方案----电容屏替代。

网友S:
电阻屏只能单点触摸,而电容屏支持多点触摸。

网友T:
电容屏和电阻屏都是触摸屏的两种主要类型,它们在工作原理、性能、以及使用场合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1. 工作原理:电阻屏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感应当前位置的电阻变化来实现触控功能。当用户触摸屏幕时,上下两层会产生接触,通过测量电阻的变化,就能确定接触的位置。而电容屏则是通过感应人体电流的变化来实现触控。当用户触摸屏幕时,会在触摸位置形成一个电容,通过测量电容的改变,就能确定触摸的位置。

2. 触摸反应:在触摸反应上,电阻屏在反应速度和精准度上略逊于电容屏。因为电阻屏需要物理压力来产生电阻变化,所以可能需要较大的力道才能触动,而且精确度也不如电容屏。电容屏则只需要很轻的触摸,反应速度也更快,更适合多点触控。

3. 显示效果:在显示效果上,电阻屏由于其物理结构的限制,其透光性会比电容屏差一些,使得显示效果不如电容屏。而电容屏由于采用了光学级的透明导电材料,所以其显示效果通常更好。

4. 耐用性:在耐用性上,电阻屏由于其工作原理,长时间的使用可能会造成表面电阻层的磨损,从而影响使用寿命。而电容屏则没有这个问题,其耐用性更好。

5. 价格:在价格上,由于电阻触摸屏的技术更为成熟,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所以价格通常比电容屏便宜。而电容屏的价格通常较高。

6. 使用场合:电阻屏通常用在要求不是很高的设备上面,如ATM机、POS机等。而电容屏则更多的用在高端设备上,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网友U(2024-02-28):
现在电容屏用的多吧

网友V:
电容屏容易刮花

网友:
电阻屏抗干扰好,但是需要力压。

网友W:
电阻屏:便宜,简单,由两层ITO导电膜,中间留一定间隙。触摸按下的时候中间某个点短路,根据电阻分压原理,就能算出手指位置。
电阻屏有机械形变,所以时间长有劳损,容易故障,也影响透光。 而且只能报单点
电容屏:相对贵,而且结构复杂,或者说Sensor的图形比较复杂。通过屏上密密麻麻的发送,接受电极去检测手指的靠近。手指靠近会带走一部分电荷。用这种方法及精准,还可以实现多点触控。 由于sensor在玻璃屏下,没有形变。不会有劳损。

现在电阻屏的产品已经很少见到了。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