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32L031CxTx StartKit评估板测评】+串口输出

楼主(2023-10-20):
CW32L031 微控制器内部集成了三个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1。
UART是一种常见的串口通信协议,它用于两个设备之间的异步串行通信。在CW32L031微控制器中,每个UART都可以独立于彼此进行配置和使用。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可以使用UART进行串行通信,例如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调试、与其它设备进行数据交换等1。

原理图
主要特性
•        支持双时钟域驱动- 配置时钟 PCLK- 传输时钟 UCLK
•        可编程数据帧结构- 数据字长:8、9 位,LSB 在前- 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停止位长度:1、1.5、2 位
•        16 位整数、4 位小数波特率发生器
•        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单线半双工•        支持硬件流控 RTS、CTS
•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 (DMA)
•        支持多机通信,自动地址识别
•        9 个带中断标志的中断源
•        自动波特率检测模式 1/2
•        等待超时检测 / 接收空闲检测
•        内置定时器模块支持通用定时器功能
•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错误、帧结构错误
•        低功耗模式下收发数据,中断唤醒 MCU
•        LIN 主模式同步间隔段发送功能和 LIN 从模式同步间隔段检测功能- 支持长度可配置的同步间隔段发送- 支持 10/11 位同步间隔段的检测

框架:
异步模式:
代码: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Over = USART_Over_1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ource = USART_Source_PCLK;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UclkFreq = DEBUG_USART_UclkFreq;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artBit = USART_StartBit_F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printf("\r\n CW32L031 666\r\n");
输出结果:

网友A:
UART是一种常见的串口通信协议,它用于两个设备之间的异步串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