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有没有无感BLDC的控制程序?

楼主(2023-10-21):
有没有无感BLDC的控制程序?有LK32MC08的FOC最好,不过其它的也行

网友A:
c
#include <math.h>

#define P 0.1    // 比例系数
#define I 0.01   // 积分系数
#define D 0.001  // 微分系数

double last_error = 0;    // 上一次的误差
double integral = 0;       // 积分项
double derivative = 0;      // 微分项

// 无感BLDC电机的PWM控制函数
void control_bldc(double desired_speed, double motor_speed) {
    double error = desired_speed - motor_speed;    // 计算误差
    integral += error;                             // 计算积分项
    derivative = (error - last_error) / delta_time;  // 计算微分项(假设误差变化率可以用时间表示)
    double output = P * error + I * integral + D * derivative;  // 计算控制输出
    last_error = error;                                        // 更新误差值
    // 根据控制输出设置PWM占空比,此处假设占空比为output的线性映射,具体实现根据硬件特性进行调整
    // ...
}

网友A: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程序,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和电机特性进行调整。

网友B:
有的,你联系13598870628 赵杰,他会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安排相关人员和你对接,然后给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