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呢

楼主(2023-10-21):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请问ST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网友A:
仪表放大器INA系列都可以参考,具体参数可以参考ST的模拟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B:
做心电图的话,ST有类似的方案了,可以看看。提供全部的资料的。

网友C:
ST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

网友D:
最大限度地提高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E:
有些型号的运放是专门用于仪表放大器电路的

网友F:
使用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

网友G:
可以使整个频段的噪声几乎都被屏蔽罩消除,EMI性能非常好

网友H:
直接去官网看看相关的资料了。

网友I:
个人比较推荐INA118

网友J:
集成的仪表放大器能获得更好的精度和共模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