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将RS485的A,B线隔离

楼主(2023-10-21):
在A,B两线进来的时候就隔离了,请问可以这样去做?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无马力高不高

网友B:
双向差分线上搞隔离, 难度和成本会很高.

网友C:
通常的隔离设计, 都是在 485 的控制端, 即串口相连的地方做隔离。

网友D:
单向数字开关量, 很好处理, 再加个隔离的 DC/DC 就可以了.

网友E:
信号传输   出错率会很高  个人不是很推荐

网友F:
有没有其它方式隔离   需要确保信号传输无误。

网友G:
如果确实想用这种方法   那一定要注意光耦的选择

网友H:
利用数据隔离技术来处理485总线传输的数据,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I:
485 总线的隔离应用得很多, 不过基本没有人在 AB 线上做隔离, 差分双向信号, 又缺电源, 不容易实现.

网友J:
是在过了 485 芯片的 TxD, RxD 上做隔离.

网友K:
隔离的话就减小了外部环境的干扰的 是可以的。

网友L:
这个做下隔离是非常好的。

网友M:
可以直接采用带隔离的485 芯片进行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N:
和 CAN隔离的 原理一样的

网友O:
可以参考1553总线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P:
可以利用数据隔离技术来处理485总线传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