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谁给解释一下阻抗匹配

楼主(2023-10-21):
谁给解释一下阻抗匹配

网友A:
低频电路里面输入阻抗比较大大,输出阻抗比较小,但是高频里面要求输出阻抗50,输入阻抗50,传输线50

网友B: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C:
传送信号时,若导线阻抗出现不连贯的现象,信号便会被反射回去

网友D:
在回送损耗是用以衡量两个受控阻抗值是否对准的标准。

网友E:
阻抗匹配在高频设计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

网友F:
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这种工作状态称为匹配,否则称为失配。

网友H:
高频50欧姆阻抗是美国军方当年研发天线时约定的一个固定阻抗,约定这样一个阻抗的好处是以后的端口直接向50欧姆匹配,类似于一种标准。

网友I:
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高频/射频电路更关注能量的传输,而低频领域更关注电压增益。

网友J:
匹配就是使源的功率能最大地传输到负载。

网友K:
楼主如有兴趣可搜索一下“史密斯圆图”或”smith chart”

网友L:
负载阻抗与电源内阻抗或与传输线波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

网友M:
信号传输过程中负载阻抗和信源内阻抗之间的特定配合关系。

网友N:
初中学过欧姆定律的都知道,负载电阻大于或小于电源内阻,都会造成输出功率下降。

网友O:
也可以根据原理图与PCB设计的,进行初步的阻抗设计的确认。

网友P:
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