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楼主(2023-10-21):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啥区别了?

网友A:
工作原理和作用都不同吧

网友A:
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可以在某度上查一下啊

网友A:
我查询的结果如下: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虽然都是为了实现电路的稳定工作,但它们的工作原理和作用有一些区别。

工作原理:去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提供稳定的电源,同时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间接减少其他元件受此元件噪声的影响。而旁路电容主要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滤掉,可将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
作用:去耦电容一般是指信号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因为芯片本身是打算产生一个完美的信号,但里边其他部分的电路太多了,有一部分噪声会“耦合”到它制造的这个信号线上去,输出后用电容把耦合到信号上的那些噪声去掉,叫去耦电容。旁路电容站在芯片的角度,一般是输入端的滤波,把接收来的信号,留下自己需要的,旁路掉高频噪声。

网友B:
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