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不知道怎么把uA级地电流放大至mA级

楼主(2023-10-21):
我要做一个数控电源,不知道怎么把uA级地电流放大至mA级,请高手帮我详细的讲解下哦

网友A:
,您需要使用一个适当的放大器

网友B:
用运算放大器啊,OP07之类的,做个运放电路就可以了,注意精度

网友C(2023-11-22):
用运放做一个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D:
运放,也就是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可以参考运放的典型电路的。

网友E:
加个运放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