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数字电路(10)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类

楼主(2023-10-21):
这篇博客主要记录PLD的分类。

英文缩写

PLD(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SPLD(simple PLD)

FPLA(Field Programmable Logic Array)

PAL(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GAL(Generic Array Logic)

CPLD(complex PLD)

EPLD(Erasable PLD)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网友A(2024-06-30):
可擦除可编程逻辑器件(EPLD, Erasable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一种可以通过紫外线(UV)或电气方式(EEPROM/Flash)擦除和重新编程的CPLD。

网友B(2024-09-10):
我觉得还是MCU比较好玩,CPLD真的麻烦

网友C:
这些还有哪些地方用啊

网友D:
这是不是就算是FPGA啊?

网友E:
一般不就是MCU的前身不就是这些吗

网友F:
PLD的分类主要基于其结构和复杂性,从简单的PROM和PLA到复杂的CPLD和FPGA

网友G:
其实每种类型的PLD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优势,用户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PLD类型

网友H:
PSOC是一种集成了可编程逻辑和可编程模拟资源的PLD,它允许用户在单个芯片上实现复杂的系统级功能。PSOC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设计,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集成度

网友I:
FPGA是一种高度可配置的PLD,它由大量的可编程逻辑单元(通常称为查找表或LUT)、可编程互连资源和输入/输出块组成。FPGA提供了极高的逻辑密度和灵活性,适用于非常复杂的逻辑设计和系统级集成

网友J:
其实CPLD是一种更为复杂的PLD,它由多个逻辑块(通常称为宏单元)组成,这些逻辑块通过可编程互连资源连接在一起。CPLD提供了更高的逻辑密度和更复杂的逻辑功能,适用于大规模的逻辑设计

网友K:
原来GAL是一种可重编程的PLD,它基于PAL的结构,但增加了可重编程的特性。GAL器件通常使用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技术,允许用户多次编程和擦除

网友L:
PAL是一种结构更为简单的PLD,它包含一个可编程的与阵列和一个固定的或阵列。PAL通常用于实现中小规模的逻辑功能,具有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

网友M:
对于PLD使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N:
每种类型的PLD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和优势

网友O:
不是CPLD么还有FPGA?除了这两个还有啥?

网友P:
MCU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Q(2024-10-31):
cpld比fpga要简单不少

网友R(2024-12-02):
PAL 是最早的一类可编程逻辑器件,具有固定的逻辑阵列和可编程输入阵列。PAL中逻辑功能是通过一个固定的与阵列和可编程的或阵列来实现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MCU比较好玩,CPLD真的麻烦

cpld,fpga都不好学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就算是FPGA啊?

就是小FPGA

网友Q:
mcu就是已经开发完成的fpga设计

网友S(2025-01-22):
可编程逻辑器件是数字电路的核心组件,可分为简单逻辑器件、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等几类。

网友T(2025-02-28):
在PAL中,输入信号经过可编程的“与”阵列与固定的“或”阵列进行组合,生成输出。

网友U:
PLD 是一种可以通过用户编程来实现特定逻辑功能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V:
SPLD 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可编程逻辑器件,通常只有少量的逻辑单元和较低的复杂度。

网友W:
MCU的前身,说白了,就是一些基础的东西组合起来的。

网友X:
MCU对我来说更有趣,CPLD感觉太麻烦了。搞懂MCU就够我忙的了,CPLD那些复杂的逻辑设计真心觉得有点难搞。

网友Y:
每种PLD都有特长和应用场合,用的时候得想想自己需要什么,再挑合适的PLD。

网友Z:
PLD就是可以自己编程,实现特殊功能的芯片。

网友AA:
数字电路在玩具、家电、工业控制等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AB:
还有ASIC和GPU,用于特定功能的定制芯片。

网友S:
可编程逻辑器件应用确实相对较少,可能是由于成本、设计复杂度或替代技术普及。

网友AC:
可编程逻辑器件分类这么多?学习了。

网友AC:
这些种类的开发和烧录,使用相同的工具吗?

网友AD(2025-04-06):
比如FPGA适合复杂设计,CPLD适合低成本小规模项目。

网友AE:
spld就像个简单的积木,能搭出基础电路,但功能有限。

网友AF:
常用的主要还是CPLD和FPGA

网友AG:
MCU的前身是早期的微处理器,它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存储器等基本组件组成。

网友AH:
选PLD就像挑鞋,得看场合和个人需求。

网友AI:
SPLD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主要包括一些基本的逻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