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3-10-21):
电池选定是18650的锂电池,2个串起来使用,充电电压为8.4V。

网友A(2024-01-05):
锂电池充电管理都需要检测哪些电气参数呢

网友B:
芯片可以有效管理每个锂电池的充电,它会根据锂电池的特性自动进行预充、恒流充电、恒压充电,这些充电方式是对电池是有好处的,且更安全

网友C:
可以提供符合锂电池充电曲线的充电电压电流控制

网友D:
支持放电过流保护,放电短路保护,支持电池欠压和电池过压保护

网友E:
这种芯片主要负责识别CPU供电幅值,产生相应的短矩波,推动后级电路进行功率输出

网友F:
锂电池电源管理芯片,是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担负起对电能的变换、分配、检测及其他电能管理的职责的芯片

网友G:
电池管理芯片支持放电过流保护,放电短路保护,支持电池欠压和电池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