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楼主(2023-10-21):
有一加湿器电路原理如下,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网友A:
原理图呢??

网友B:
没有原理图

网友C:
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D:
可能是用的共振吧

网友D:
之前见过用555做雾化器的

网友E:
用定时器生成 2MHz 的方波应该也能作为加湿器吧,但网上没见过这种方案